[电源] 硬核!12v铅酸电池坏了一格,拆掉坏的,跳过当做10v电池用

楼主(2020-05-29):
电动车电池,有一块不行了,加水也没用。(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57827&mobile=2
拆下来。控制器支持36v模式,3块电池当36v车用了。

那么这一块坏的拿回来研究一下

电池19年3月5

这一个,充电和放电都有 大量气体噗噜噗噜喷盖子,并且发热!

没有鼓包变形

锯开看看

另外一边,感觉锯到铅连接条了

撬开

记得带套,扒开看看

有个洞洞的金属玩意,不知道干什么用,懂行的求科普

气孔

极板

果然,连接条已经被我锯断了,不过没关系,反正都坏了

还有不稳定的1v多电压,应该里面烂了,晃一下0.6v,一下又1v

开始结晶了,硫化?

虚焦就看出来了,那些闪闪发光的

一扯就断了烂了

杠杆撬出来

出来了

可以看到,还有一层塑料绝缘纸

极板和棉纸总重

又几块都是这样烂了一角,应该就是这些导致的问题

全部结果,一块铅极板一块棉纸。最后交给专业的处理掉

极板是一格格的栅格

剩下的还能用,不能浪费了

分别还有:412

和620,那么,,,,加起来就是个10v电池

焊起,连接起来,t12开到最高温度还是不错的,铅和锡融合在一起了

看看焊点,还行,饱满

获得一块10v电池

充电

能用没毛病了。

看看到时候把电动车充电器改低2v,把这个装回去,不知道能不能用,反正那台车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A:
剩下的2格容量也降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的2格容量也降低了吧

剩下5格,应该容量还可以吧。有空装回车上试试

网友:
厉害的不行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牛批的操作

网友:
果然硬核,必须加满20分

网友:
还能这么玩,2伏一格

网友:
这也行?等待后续看看能用的住不?

网友:
现在电池很便宜的,需要换新的就换了吧。

网友:
这样也行???

牛A....

网友:
居然这样也行

网友:
第一次看到

网友:
废物利用,这操作满分

网友:
家里一台车,出厂那组一块也这样,跳成8v,放了几个用,又一处开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剩下5格,应该容量还可以吧。有空装回车上试试

看到动力源了

网友:
过去6,70年代物资匮乏的时候就这么干,那会都是开口的电池,
拆极板出来清洗,把坏极板拆出来,换装好极板进去
或者用几个坏电瓶组一个好电瓶出来,用大功率烙铁焊汇流排,都是司机的必备技能
不过不建议楼主的这种做法,一是容易污染环境,二是这种坏了的电瓶车电池,其它那5格,也不一定性能优异
很有可能用不了几个循环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48v变成36v,车速应该慢很多了吧

网友:
过不了几天那个铜线就会硫化 腐蚀的

网友:
这活我去年干过(没有锯开,直接转孔接线短路坏格),还专门修改了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与之匹配。。。。。

遗憾的是:毕竟是旧电池,修改后没用多久其它几块也跟着寿终正寝了。

网友:
几年前我的36V的也是这样断了  不过我是给接回去了  没有拆掉

网友:
一直想要这样干 但嫌动手麻烦  前几天刚还一组维护电池 48v20a 才180块
我看还出来,其实只有一只电池鼓包严重,应该换掉一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