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便宜千兆路由器 极路由3刷机改千兆

楼主(2020-05-29):
是这样,之前在用一个H1s-2一体光猫,中兴马甲,现在感觉网页有点慢了,下载倒是还挺快的,所以准备把以前的烽火HG261G翻出来桥接,买一个便宜的千兆路由器,之前就是觉得千兆路由器太贵了,翻车讯K2P要100多大洋,所以30元淘的这货,现在看见一个WAN百兆LAN千兆的奇葩路由器,贼便宜,果断入手,刷了机还不是让它乖乖的当WAN?

用了淘宝会员红包,36.5入手,单机无配件,作为垃圾佬手里12V电源和网线当然不能缺,谁闲的花钱买他的配件?

先提前做做功课,思路和翻车讯差不多,先编程器备份固件,然后刷breed,恢复EEPROM(如果需要),刷padavan,把这个千兆的LAN设置成WAN还是IPTV接口,有点忘了,先搞起来。按照惯例应该是要上编程器的,这些在线获取开发者之类的操作通常不是各种障碍就是网站失效,要不就像某为直接焊死车门不让上车。好在下载地址没失效,有了breed和固件,那用编程器就随便玩了。

------------------------------------------------------------------以下是网上教程,待到货以后核实验证------------------------------------------------------------------
1.准备工作
(1)下载并安装“WinSCP”软件,它可以向路由器里面传输文件。安装的时候,一路下一步就行。下载“Putty”软件,是一个exe文件,不需要安装。
(2)下载“Breed”文件,它是高手开发的一款引导加载器,用它可以刷固件。极路由3(HC5861)对应的文件是breed-mt7620-hiwifi-hc5861.bin,千万别搞错!
(3)下载固件文件,本篇的主角哦!
2.开通极路由的root权限
没有root权限就无法刷机,极路由怎么申请开发者权限。
3.获取极路由的MAC
1、找到你的极路由的MAC,
a.一般包装盒子后面会有
b.如果包装盒子丢了,可以去你绑定过的极路由账号后、
c.将极路由的编程器固件重新刷入后,后台最下面有截图略
2、这个MAC地址以后在下面刷机的Breed Web中有使用到。
4.刷引导加载器(Breed)
(1)运行WinSCP,文件协议选择“SCP”,主机名写192.168.199.1(极路由一般都是这个),端口号写1022,用户名写root,密码写自己极路由后台密码(默认是admin),然后登陆首次登录会提示“继续连接未知服务器,xxxxx吗?”,我们点“是”。
然后就会进入极路由里面了,显示在右侧,默认显示root目录。然后我们需要进入根目录下的tmp目录,把之前下载的breed-mt7620-hiwifi-hc5861.bin上传到tmp目录。传好了以后,我们再不需要WinSCP了。
(2)运行Putty,Host Name写192.168.199.1(极路由一般都是这个),Port写1022,然后点最下面的“Open”,之后会弹出窗口,点“是”。
然后“login as:”输入root,按回车,再输入自己极路由后台密码(默认是admin)并回车,登录成功后会出现华丽的Hiwifi图案。
然后执行mtd-r write/tmp/breed-mt7620-hiwifi-hc5861.bin u-boot,新手注意,复制好这串命令后,在Putty里右键即可粘贴进去。
然后耐心等待路由器重启成功,大概需要两三分钟,于是Breed已完成刷入。
5.刷固件
网线把路由器和电脑连接起来,注意路由器插LAN口(黄色的口)。电脑IP必须为自动获取。
(1)路由器断电,按住reset加电(不松开reset)。
(2)通电,保持按住reset 5秒左右,然后路由器灯闪。
(3)浏览器访问192.168.1.1,成功的话会看到Breed Web恢复控制台界面。以后就可以用这个刷固件了,想刷什么就刷什么。建议再刷机之前把之前原先的都备份一下。
(4)选择左面MAC地址修改项,“RF1的WAN MAC设置为你刚刚找到的MAC,也就是第一行啦其余两个MAC不要动。这一步非常重要,不然你的路由器5Gwifi可能连不上,不过根据网上的情况这一步也好像不是所有的路由器都有遇到,也可以先不修改MAC,刷完了出现问题再重新进行刷固件这一步,也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就是。
(5)选择左面第二项“固件更新”,选择之前下载的固件文件RT-AC1200HP-GPIO-12-JI3-128M,就可以刷了。
(6)刷机成功后访问192.168.123.1,进入路由器后台管理界面,账号密码都是admin。

------------------------------------------------------------------以上是网上教程,待到货以后核实验证------------------------------------------------------------------

附件在这里:

网盘下载:
https://306t.com/file/22262267-446034286
https://306t.com/file/22262267-446034312

网友A:
我的一过保就刷了(在保的时候雷打坏了电源售后寄了个新的),现在是千兆WAN,百兆LAN了,刷的B50固件,不影响远程控制,刷其他固件远程控制就没了,很惊讶极路由平台还没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过保就刷了(在保的时候雷打坏了电源售后寄了个新的),现在是千兆WAN,百兆LAN了,刷的B50固件,不 ...

没倒应该不用上编程器,按他这个方法就可以,太好了,远程控制用不上,我最讨厌什么东西都捆绑手机了,还是感觉老毛子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倒应该不用上编程器,按他这个方法就可以,太好了,远程控制用不上,我最讨厌什么东西都捆绑手机 ...

极路由3刷完放老丈人家用了,之前用的是个缩水三剑客之一的TP。遇到网络问题远程可以控制解决不必跑来跑去。我家里用的2台K2P,刷的管改固件,2台有线桥接,信号全屋覆盖

网友:
也在用极路由,没刷机,还未发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倒应该不用上编程器,按他这个方法就可以,太好了,远程控制用不上,我最讨厌什么东西都捆绑手机 ...

老毛子 下载地址分享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毛子 下载地址分享个?

帖子里有,网盘地址

网友:
很奇葩的一个路由,百兆wan

网友:
新路由也有一款百兆WAN千兆LAN的,当年99元买来玩,现在用来作无线中继了

网友:
我能说我45块入手的中兴E8820S吗?
5个网口全都是千兆的,256M内存+128M Nand flash。虽然贵了10块钱,比这货好多了

网友C:
极路由4 才是主力,我打赌你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极路由3算啥,有本事把C312B刷机

网友:
随便买个网件3700V4或者3800也是千兆路由,也就是40-50元左右

网友(2020-06-28):
这波操作简直神了,一看就会,操作就废,

网友D:
还在用极路由手机APP的,麻烦帮测试下你们的防蹭网黑名单正常不?疫情期间为了防沉迷把儿子的平板加了黑名单,现在需要从黑名单里拉出来,一点那个MAC地址,就提示APP出错,然后闪退,换个手机重新下载APP还不行,然后现在那平板成单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用极路由手机APP的,麻烦帮测试下你们的防蹭网黑名单正常不?疫情期间为了防沉迷把儿子的平板加了黑名 ...

恢复出厂啊,治标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路由4 才是主力,我打赌你坚持不了多久

快坚持不住了,感觉MTK方案的路由器也不知道是硬件还是固件的毛病,长时间开机以后开网页都慢,或者说DNS解析慢,即使指定DNS,不让路由器当DNS中继也有这个病

网友:
这种奇葩网口只有用无线。
现在新的2.5G的也有这种,单个2.5G网口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