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国产真无线蓝牙耳机拆解简评(杰理EA9318方案)

楼主(2020-05-29):
以前我爱优惠购淘的,因为工作性质,需要长时间带耳机,其实主要用来听书,兼顾听歌,接电话……就淘了副耳机,主要看中左右耳可单独使用接电话,两只可以轮流用,不用的那只充电仓光电也方便,主要是便宜,坏了,掉了都不心疼。

今天拆了只耳机看看内部构造,主板真的很简单,一块主IC一只晶振?另一边一个陶瓷天线,一只触摸IC,一只弹簧触针链接盖子上的铜片做为触摸感应,主要是杰理的EA9318集成度级高,省去大量外围电路,网上查不到这IC的介绍,可能新出的。

说下优缺点,每只可以独立使用,两只一起拿出充电仓就会自动连接,这时就是立体声的,但是其中一只是主机和手机连接,另一只耳机就成了副机只和主机连接,主副机好像取决于哪只先和手机连上,两只耳机名字是一样的,所以搞不清手机连上了哪只,这耳机信号比我另一副4.0的要好的多,两只耳机之间的连接非常稳定,没碰到过断连,和手机的连按也很稳定,无障碍下10米也行,4.0的双耳头转下都会断连,触摸有时会误触,听歌基本无底噪,听感比4.0那副舒服,低音有点偏重,低端蓝牙耳机不要太期望,电池还行,耳机充满能听书3.4小时,加上充电仓,两只轮换能顶2,3天。

网友A:
从国内的mp3解码,到蓝牙方案价格基本上都是杰理给打下来的呀

网友B:
哈哈,同款红色外壳,雅兰仕品牌。
取耳机不要一起,想连接哪个就先取那个,后取的就是副机了

网友C:
60块1688买了一个i27tw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国内的mp3解码,到蓝牙方案价格基本上都是杰理给打下来的呀

大陆版联发科

网友D:
我的蓝牙耳机都是便宜货,都是杰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国内的mp3解码,到蓝牙方案价格基本上都是杰理给打下来的呀

这么牛逼,的感谢杰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同款红色外壳,雅兰仕品牌。
取耳机不要一起,想连接哪个就先取那个,后取的就是副机了 ...

看样子是公模做了好多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蓝牙耳机都是便宜货,都是杰里

我还有副,山寨腾讯真无线,不知啥芯片的,等有空拆。还有副铁三角,太贵不敢拆,只拆过充电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块1688买了一个i27tws。

真么样,拆来看看

网友E:
这玩意延迟怎么样?几副耳机看电视延迟严重,对不上口型。上次论坛试用那个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延迟怎么样?几副耳机看电视延迟严重,对不上口型。上次论坛试用那个也不行 ...

蓝牙耳机通病,都有延迟,延迟只有高低之分,无法避免,有些针对游戏优化过的好些,据说三星出的蓝牙耳机针对三星手机有优化但也只是减少延迟而已。我有副铁三角的音质非常好,但是延迟极为严重,只能听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副,山寨腾讯真无线,不知啥芯片的,等有空拆。还有副铁三角,太贵不敢拆,只拆过充电仓。 ...

我最贵的蓝牙耳机不超过20块钱

网友:
哪里买的,给我一个地址看看,我也要

网友(2020-07-22):
多少钱,推荐个我试试

网友F(2021-06-14):
15元买了一套和楼主类似的TWS套装,不过收纳盒居然不能充电,配一根一分二microusb线给两个耳机充电。拆开其中一个耳机,PCB只有主控一个芯片,似乎比楼主的更简洁。电池40mAh,低于标称的50。
另外不知道主板DP DM什么用,该不会是用来连电脑刷固件的吧?

楼主(2021-10-21):
引用 网友F:
15元买了一套和楼主类似的TWS套装,不过收纳盒居然不能充电,配一根一分二microusb线给两个耳机充电。拆开 ...

你这付耳机真是特立独行啊

网友(2024-01-12):
知道杰理的好,但网上那些声称用杰理的能有几家是真的。除非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