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HG680-V完美破解教程,WIFI摇控正常(附固件)

楼主(2020-05-29):
破解方法:
       此刷机包适用于烽火HG680-v机顶盒
       准备工具:  U盘一个(格式Fat32)
      1.将update.zip下载到U盘根目录。
      2.将U盘插入机顶盒的Usb接口上。
      3.将机顶盒关机用铁钉(钢针)顶住机顶盒下面的Reset键不放.同时打开电源。机顶盒就会自动开始升级....
      4.开机完成后遥控器不能使用的.可以用鼠标把机顶盒恢复出厂设置后就可以使用了. 或者可以(拔掉U盘)重新做一遍第3步(出厂设置)遥控器就能够使用了.
      5.本刷机包来自互联网.(刷机有风险.刷前需谨慎)
固件下载https://pan.baidu.com/s/1zL9EO-lmODAQ9YLYstFwCA  提取码:twq8
微云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rDn4Xtt6 密码:blbki7
115链接: https://115.com/s/sw3vkvc3z1i#   访问码:d466

网友:
谢谢你的提供

网友(2022-01-02):
请问你的是这型号HG680-LV吗?

网友:
您好,请问这个适用于烽火的HG680-LV吗?烽火的HG680-LV没有看见wifi的设置的地方,不知道是硬件不支持还是软件屏蔽了。

网友(2024-05-27):
烽火HG680-MC的这固件可以用吗?
主要是要开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