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路边捡了块无壳的电动车54V充电器板,并修复

楼主(2020-05-29):
上班路上捡来的,带电源线和一个风扇,因是下雨天,晾了它两天后开始折腾

14年的产物

开关管

遮遮掩掩的肖特基

背面

少见的输出采用母座

经反复确认初、次级均无短路后通电,指示灯一闪即灭,确定故障在输出位,经检查,找到一处疑似点
电源经整流后通过3.9K电阻到电源管理芯片,3.9K电阻只剩下半截,焊盘也没了

废品板上找个3.92K的换上

换地铲个焊位,并焊上

通电正常,指示灯常亮

经测,电压54.3V,不知是不是换的电阻多了20欧,锁以电压才高了0.3V

12V风扇没工作,测了测变压器出来的副电源经整流后是16V,通过芯片控制三级管开启关闭,应该是要接上负载才工作吧,那这充电器板算是复活,貌似给48V的电池充电用的,目前用不上也只有吃灰了
……

网友A:
12V风扇没工作,测了测变压器出来的副电源经整流后是16V,通过芯片控制三级管开启关闭,应该是要接上负载才工作吧,那这充电器板算是复活,貌似给42V的电池充电用的,目前用不上也只有吃灰了
……48v吧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风扇没工作,测了测变压器出来的副电源经整流后是16V,通过芯片控制三级管开启关闭,应该是要接上负载才工 ...

嗯嗯,我错了

网友B:
48V锂电的,用个电解在它的电解上并一下,然后正确接在输出端上,就诱骗成功

网友:
接上假负载试试更放下心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锂电的,用个电解在它的电解上并一下,然后正确接在输出端上,就诱骗成功 ...

学习了……

网友:
糊弄出电了就可以接个灯泡当负载了

网友:
打那么多白胶,质量应该不差。捡个充电器平常,能修好就厉害了

网友:
还打了这么多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