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叮零智能可视门铃电源芯片烧坏辨识

楼主(2020-05-29):
购买了一个叮零智能可视门铃,因电池接线不慎,将主板上的一个电源芯片烧坏,见下图三:

门铃供电为4节5号电池共6V。后在网友的鼎力帮助下,拆开他新买的一个相同型号门铃,并分别测量芯片各个脚的待机和工作电压,也拍出了芯片的丝印号,见下图:

本人为小白,前来求救各位大侠和老师们,帮忙指点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和型号?能否找到代替的芯片?跪谢!!!

网友A:
直接用一个1.2V,一个3.3V普通的LDO芯片替换算了。没必要非用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1.2V,一个3.3V普通的LDO芯片替换算了。没必要非用一个芯片。

这个不失是个好办法!可否推荐LDO芯片型号?大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