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盒子Q21A、Q21C、EC6110M、EC6110T免TTL刷机教程(附固件)

楼主(2020-05-29):
华为盒子Q21A、Q21C、EC6110M、EC6110T免TTL刷机教程(附固件)
前言:本教程来自互联网,未对固件进行ROOT、ADB关闭。
适用机型:华为Q21A、Q21C、华为EC6110-T、华为EC6110-U、华为EC6110-M

固件介绍:
a.官方内核,官方原版固件,保证运行稳定!
b.精简rom,开机速度更快,去除广告!
c.内置沙发桌面、沙发管家应用商店
d.破解成功后全网通,无运营商内置IPTV等。不需要账号!
e.如需保留IPTV,请百度自行搜索TTL破解!
f.请仔细阅读说明,刷机有风险。内置刷机教程,请仔细观看后在操作!
  方法一:拆机短接刷机(不保留IPTV)
工具准备:小一字罗丝刀/十字罗丝刀各一把,U盘2G或以上,一个尖镊子(可用导线或回形针代)
首先要折机,盒子外壳无罗丝,背面电源插口下有个小缺口,找个小一字罗丝刀插进去稍微用撬开。
打开后,会看到里面电路板由两个罗丝固定,拧开罗丝取出电路板。如图所示:

取下来后,依照上图所示,找到短接点即可。
U盘格式化为FAT32,最好没做过系统启动盘,可以用内存卡+读卡器代替,下载4个文件不改名不解压,放到内存卡根目录,并插到盒子USB口上,文件放置方法参考以下文件名单:
U盘根目录所需文件名单:

                              recovery.img

请确保U盘包含以上文件,缺一不可。
盒子主板连接好电视机,盒子先别开机,如高清短接图用镊子/导线或回形针等能导电的物质,短接标示出来的两个点,然后按电源键开机,短接正确后,约5秒左右就会亮红灯,亮红灯后就可以撤掉短接了,亮红灯后撤掉短接点,亮红灯后撤掉短接点,亮红灯后撤掉短接点,(如下图)

撤掉短接点,再过数秒后电视屏幕显示系统正在升级,耐心等待,升级完成即可。
(如果一上电就马上亮红灯就是没有短接好或短接点没找对,请重新检查。)
短接成功,系统正在升级,请勿断电:

耐心等待,升级完成后自动重启开机
固件下载短接包1和短接包2任选一个即可):
百度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2cU35ShcnpxeyRfkDQJOQ   提取码:938i
微云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gQpCxkc5    密码:yc09jy
  访问码:nc54

网友A:
这几个网盘都要登陆才能下载,我觉得文件不大地话可以考虑永硕...

网友:
好资料,下载了,今天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 暂时好像还没有这个机器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网盘都要登陆才能下载,我觉得文件不大地话可以考虑永硕...

文件有点大,帖子无法上传,只能麻烦登陆下啦

网友B(2020-08-19):
ec-6109M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6109M能用吗

应该能用,拆开看板子布局一样,主控也一样

网友(2021-11-23):
有刷成功的吗   我是Q21没反应

网友:
知道 为啥短接后不亮红灯

网友(2022-05-28):
短接后无任何反应,麻烦给回复一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有机会试试

网友:
高呀!可以扩容软、硬内存就更好了。可多下几个APP。电视变电脑。

网友(2023-01-09):
哈哈,升级成功,对upan比较挑剔。换了第3个upan才搞定。

网友:
我的6110t  刷完固件,提示lanucher  异常,点返回才能进桌面,而且总提示零配置失败,研究半天,删了俩个进程,一个是华为的,一个是itv.stb.m什么打头的,这个进程是管远程协助和检查升级用,一定要把远程协助做的事干完在禁用,否则就进不了远程协助了,我是直接删了,下回只能线刷了!恢复出厂也没有了

网友(2024-06-26):
分享学习一下了,感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