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航嘉网飚至尊电脑电源

楼主(2020-05-29):
偶得一个航嘉电源,看在额定350W的份上,拆开清清灰准备留作备用,拆开后发现个别部位高温变色,电容没发现鼓包的,不知继续使用会否有隐患。

见图

网友A:
可以的
不放心可大电流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不放心可大电流负载试试

谢谢回复,装机试了几天了,还行,看样子没大问题。

网友:
旧的航嘉,还是用料足的。

网友:
如果风扇正常转动,就可以继续工作

网友:
祝楼主拆机成功

网友B:
旧电源最好测试5V 12V带载情况下的降压问题,不然硬盘坏得快哦~!

网友:
用料还是足的!

网友:
航嘉电源做工扎实,确实不错的好电源

网友:
观察外围没有鼓包,可以

网友C(2021-10-16):
引用 网友B:
旧电源最好测试5V 12V带载情况下的降压问题,不然硬盘坏得快哦~!

的确如此。如果有个20MS,50MS的低压,直接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此。如果有个20MS,50MS的低压,直接伤硬盘

波纹大,压降厉害 硬盘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