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业余玩玩不错,优泰数字示波器全网首拆(UTRNIX ADS1013D)

楼主(2020-05-29):
淘宝699入手,没啥好说的直接看图。业余玩玩可以,有钱还是买那个2千多的吧。鼠标移动到图片上有文字说明

网友:
699?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
具体参数是怎么样的?楼主最后给个说明书或者列表撒。

网友:
原来是另一家公司,我还以为是做电动三轮车优泰开关磁阻电机。要是能开源硬件,变身EBC电池充放测试仪,声谱图超声波雷达扫描仪等也不错。

网友:
这屏幕排线和屏幕后面的白铁皮看着很带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参数是怎么样的?楼主最后给个说明书或者列表撒。

参数TB有介绍的的啊,这个我个人定义为玩具级别的。

网友B:
打磨的ADC莫非是AD9288?只有两片采样率能到1Gsps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的ADC莫非是AD9288?只有两片采样率能到1Gsps嘛?

想多了,国产的是跑不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多了,国产的是跑不掉的

那估计也只是个玩具。。。。

网友:
从图片来看,输入通道连个保护都没有?
我看网页上写着,最高容忍400V输入,如果超过400V输入的话,这个示波器是不是就嗝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磨的ADC莫非是AD9288?只有两片采样率能到1Gsps嘛?

看样子,应该是单片双通道的,每通道500M。加起来是1Gsps。

网友:
我看引脚,和北京时代民芯的MXT2088差不多。但是MXT2088是双通道100Msps的芯片,拼起来也才200Msps,它不能超频超这么多吧?

网友(2020-07-02):
这个和利利普的那个好

网友:
这个adc时钟只有100Mhz,9288也就是200Mhz一个,因为没看到可以两片叠加

网友:
两片AD9288能到1G的采样率?人家普源的DS1052E也是1G采样率,用了5片打磨的AD9288,这个厂商的技术真牛,用2片就能到同样的采样率。

网友:
几百元做工里面算最差了,有机会换更好的吧

网友:
这东西纯属浪费钱啊

网友:
牛逼里面竟然有个h264/265——32位音视频解码芯片,牛,估计就是为了图形转换到内存卡上的作用

网友:
f1c100s 就是音视频h264解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