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公牛插排灯不亮

楼主(2020-05-29):
公牛插排,使用中发现灯不亮了
拆开

发现电阻糊了

拆下

烤的太热了

外面绝缘管都脆了

公牛标识,看起来没问题

用表测试,LED正常

手里没合适电阻,只好用贴片组成300k

防止反向电压损坏二极管,增加一个4007做单向导通
ps:后来觉得4007换一个方向更好,直接在前面阻挡反向电压,更改后未拍照

组装,焊接

搞定

我的22合一U批头就是在这里损坏的,U批头损坏维修:U型批头损坏,手动维修

网友:
我是直接炸灯,外壳还是超声波焊死的,想修都没得修。

网友A:
我的改阻容降压了

网友:
有时候还是氖泡好用

网友:
串接1/8W120K--200K电阻就可行的,如再加一个4007的二极管,电阻和发光管的使用时间就可延续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改阻容降压了

阻呢?没看见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呢?没看见差评

套管里包住了,1K电阻

网友:
这个方法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

网友:
电阻功率换大一点的

网友:
插排指示灯可以用电容限流,不发热

网友C:
耐久性怎样电容刚充电时是短路状态

网友:
200k电阻九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耐久性怎样电容刚充电时是短路状态

阻容降压,不是还是电阻么。我是串联的1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不是还是电阻么。我是串联的1K

阻容降压,准确的说是电容限流电路。利用容抗限制电流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A:
我的改阻容降压了

有一说一找到大开关电源的Emi电路的电容泄放电阻,直接串红LED二极管都不用

网友:
换功率大一些的电阻即可

网友:
插排里面的这个电阻多数功率小了,阻值也小了点,功率加大点,阻值可以换成270k或者330k的,顶多暗点,但是寿命长了不少。

网友:
200K 加一个双极性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