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器问题请教 让他4.2V停充?

楼主(2020-05-29):
求教各位,有认识这个芯片的吗?
现在冲到4.3V才停,
电池受不了啊,
怎么样能让他4.2V停充?

网友A:
无字无解,看了不是4056,自己换4056用吧

网友B:
我改装4.3V的充电器,正好使用钴酸锂高压电池。好东西。

网友C:
另外先确认自己的表准吗?
再换芯片也不贵

网友D:
表准。画一下电路。才容易有答案

网友E:
看着像4056 呀,是不是万用表不准

网友F:
是不是本来就是充3.8v锂电池的

网友G:
在充电器一个触点片上,串联二极管元器件分压试试。有电池检查拒充换限流电阻分压。

网友H:
其实4.3也问题不大,因为线路也有点损耗

网友I:
引脚和HX6610S相同
2脚附近的那个106电阻,是提升输出电压的
但是阻值和和资料里的公式还对不上,有可能IC是其他厂家的仿制品,公式不一样

电阻先拆了试一下,看电压能不能下来
注意,4.3v可能是厂家故意设计的,因为电池仓弹片有一定的内阻,它这个弹片质量可能不太好,内阻大点
降低电压之后,可能充满很长时间才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字无解,看了不是4056,自己换4056用吧

这个不是4056,电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装4.3V的充电器,正好使用钴酸锂高压电池。好东西。

我是用来冲18650的,4.3V明显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先确认自己的表准吗?
再换芯片也不贵

感谢指点,几个表都是4.3V,主要是不认识芯片,不知怎么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准。画一下电路。才容易有答案

不同芯片,通常电路也不同,猜不出芯片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4056 呀,是不是万用表不准

肯定不是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本来就是充3.8v锂电池的

标签上贴的是输出4.2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充电器一个触点片上,串联二极管元器件分压试试。有电池检查拒充换限流电阻分压。 ...

这个操作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4.3也问题不大,因为线路也有点损耗

18650冲到4.3V还是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脚和HX6610S相同
2脚附近的那个106电阻,是提升输出电压的
但是阻值和和资料里的公式还对不上,有可能IC ...

感谢指点,我准备照你的方案试试,先拆个电阻看看……

楼主:
汇报一下结果;

就是这个充电器,
按照前面给电路图的前辈的方案,
去掉了一个电阻(画圈那个),
测试结果:
空载电压:4.25V
停充电压:4.22V
完美!

另,
未改造电路测试:
空载电压:4.3V
停充电压:4.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