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观鸟旗舰~生态摄影师AQO的佳能EOS-1D X Mark III拍摄体验

楼主(2020-05-29):
佳能的新机EOS-1D X Mark III一经推出便吸引了无数拍鸟人的关注,无论是最高20张/秒的连拍速度还是光学取景下191个自动对焦点,这些都称得上是旗舰机的配置。

AQO老师与EOS-1D X Mark III

我这次有机会试用了EOS-1D X Mark III,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拍鸟创作后,对这样一台旗舰机皇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感受到了佳能的影像实力,在接下来的文章里,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拍摄技巧和试用心得,希望能对广大鸟友以及对这台机器有兴趣的朋友们提供帮助。

拍鸟要有好装备

总有人问我,拍鸟有没有什么技巧,我个人认为应当从两方面下手:一是要有一台比较趁手的机器;二则是需要掌握一些小技巧。对于我这种爱好生态摄影的人来说,最看重的是一台机器在连拍速度、对焦速度、画质、操控等方面的表现,诸如佳能的EOS 5D Mark IV、EOS R、EOS 90D都是可以胜任鸟类题材拍摄工作的。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购买器材,但如果预算允许,选择一台将性能做到极致的机器自然就更好了。我这次使用的EOS-1D X Mark III就属于旗舰配置的顶尖相机。

而使用的镜头则要求焦距大于300mm,最佳的镜头焦段有300mm、400mm、500mm、600mm、800mm等。对于佳能用户来说,佳能 EF 600 f/4 L USM IS III和佳能EF 800 f/5.6L IS USM等超远摄定焦镜头, 都能获得较高的成像,是拍摄鸟类的理想镜头。

风头䴙䴘
EOS-1D X Mark III
F 7.1,1/4000 S,ISO 1600
佳能相机的操控逻辑一直是简单易懂与专业高效并存,EOS-1D X Mark III更是将专业高效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机身按键的分布还是触摸屏幕,熟悉的布局和操控让我快速上手并在拍摄中高效地调整参数。

触摸屏在回看时还可以快速放大查看细节

虽然早年我们觉得相机加入触摸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功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功能的实用性得到了认证。这次EOS-1D X Mark III的触摸屏使得我在实时取景时快速调节曝光补偿等参数,更改焦点的位置,在回看时还可以用手指快速放大查看细节,大大提升了拍摄效率。

苍鹭
EOS-1D X Mark III
F 7.1 , 1/3200 S,ISO 800

对于拍鸟人来说,AF-ON按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后对焦按钮还是很有用的,当我们需要快速连拍、将对焦与测光分离或者是快速切换对焦模式时,AF-ON按键就能帮助我们实现。比如在按住AF-ON的同时按下快门,就可以省去半按快门等待对焦的时间。

黄头鹡鸰
EOS-1D X Mark III
F 8  1/2000 S,ISO 1000

最值得一提的,此次EOS-1D X Mark III的AF-ON自动对焦驱动按钮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除了可驱动镜头进行自动对焦之外,这枚按键还可以通过手指滑动选择自动对焦的点与区域,简单说就是在原有的多功能摇杆之外,新增了一个方向摇杆,提升了生态、运动摄影师的拍照效率。

小䴙䴘
EOS-1D X Mark III
F 7.1 , 1/2500 S,ISO 1600

而从实际体验来看,该按键在光学取景和实时取景两套系统下,都能够使用触控操作,体验不错,是完成度很高的创新设计。通过触摸操作就可以对焦点进行调整,在高强度的连续拍摄中可以减少操作步骤,让摄影师更加专注。

掌握操控技巧 助力拍摄成功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拍鸟和运动题材的曝光模式应该选用快门优先。确实,在光线较弱的环境下拍摄动态的鸟类作品时,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照片“糊”。这是因为在弱光环境中拍摄需要的时间较长,按照一般的拍摄方法按下快门往往得不到清晰的图像,快门速度低是造成照片模糊的主要原因。

苍鹭
EOS-1D X Mark III
F 7.1 , 1/4000 S,ISO 800

所以想要获取清晰的图像,就需要相应地提高快门速度,有经验的摄影师一般都会选择1/1000秒或更高的速度。鸟儿的清晰与否和拍摄的快门速度密切相关,尤其是鸟儿在飞跃和运动当中更应当考虑到快门速度的调节。

白琵鹭
EOS-1D X Mark III
F 11 , 1/1000 S,ISO 2500

说到这里就要分享一下我的拍摄习惯了,其实我在拍鸟是光圈优先党,这是因为大光圈可以让我拍摄的照片背景更虚化,让画面的焦点都聚集到主体上。我们知道,在拍摄照片时使用的光圈越大,景深越浅。利用这一点,就可以避免周围杂乱的背景影响画面,使照片的焦点集中在主体上,让主体更突出。

白头鹎
EOS-1D X Mark III
F 4 , 1/3200 S,ISO 400

比如这张拍摄时我选用了F4的光圈,用300mm的焦距在大约6米的距离拍摄,主体与背景距离相对远一些,因而获得了理想的虚化效果。当然肯定有人要问了,你不是说要保证快门速度吗?光圈优先模式怎么保证得到想要的快门速度呢?这一点我是通过调整相机的感光度做到的,我们知道在相同光圈下感光度越高,快门速度也就越快。

大白鹭
EOS-1D X Mark III
F 7.1 , 1/640 S,ISO 2000

当然,我们还是要在保证画质的前提下调整感光度数值,不然就是舍本逐末了。一般相机感光度设置为ISO 400至ISO 1000比较靠谱。而好相机如佳能EOS-1DX Mark III在高感光度下表现都有比较出色,比如上面这张ISO 2000拍摄的照片,画质十分细腻,羽毛的细节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凤头蜂鹰
EOS-1D X Mark III
F 6.3 , 1/8000 S,ISO 1000

我们在拍摄中,充分利用相机的高速连拍功能捕捉到稍纵即逝的瞬间,因此需要利用较高的连拍速度以提高鸟类拍摄的成功率。提高连拍速度还有两个小窍门,一个是选用存储速度较高的存储卡,二是选用JPG格式存储文件,这样将会提高相机连拍后的写入速度。不过对于EOS-1D X Mark III来说,即使是开启RAW+JPGE连拍,连拍速度也不会受到影响,回看时完全没不需要等待,这点我还是挺惊讶的。

翠鸟
EOS-1D X Mark III
F 6.3 , 1/2500 S,ISO 2500

面对好动又小巧的鸟,尤其是飞行中的鸟,要想捕捉到一张优秀的作品,就要尽可能的选用连拍速度较高的相机了。此次EOS-1D X Mark III在光学取景下连拍速度可以达到16张/秒,电子取景可以达到20张/秒,这绝对是当下连拍速度最快的相机。搭配CFexprees存储卡,还可以实现不受机内缓存限制(拍满为止)的“无限连拍”,简直是太爽了。

小白鹭
EOS-1D X Mark III
F 7.1 , 1/3200 S,ISO 640

高速连拍需要更加快速的对焦系统来辅助,才能帮助用户更轻松的捕捉精彩瞬间。在鸟类拍摄中,精准的对焦也是必不可少的:鸟儿相对静止时我们可选择单点对焦,因为不需要对焦点进行追踪。若选择多点对焦可能会造成机器误判,比如出现将焦点对在鸟儿的羽毛、脖子、嘴尖等部位。

灰椋鸟
EOS-1D X Mark III
F 6.3 , 1/640 S,ISO 3200

而拍摄飞行中或运动中的鸟儿时,因速度极快容易出现对焦不实的现象,因此可选择多点对焦并结合相机的对焦模式灵活选用。佳能EOS-1D X Mark III在传统的光学取景拍摄时具有191个自动对焦点,其中十字型对焦点更是高达155个,是前代机型的三倍。

截取示意,苍鹭
EOS-1D X Mark III
F 7.1 , 1/3200 S,ISO 800

截取了一组连拍中的画面
可以看到焦点都锁定在头部和眼部

而在实时取景下,新一代的全像素双核CMOS自动对焦系统则表现出了不错的实力。即便是两只苍鹭打斗导致头部迅速变动的场景,焦点也都锁定在了苍鹭的头部和眼部,这样的对焦表现可以说是比目前全部的微单以及使用实时取景对焦的单反相机都要精准。

我通常会选用矩阵对焦模式,配合佳能的人工智能伺服自动对焦(相机对被摄体一直进行对焦的自动对焦模式)更容易获取被摄体的合焦。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佳能EOS-1D X Mark III在实时取景下可以对拍摄对象进行很好的识别,相机可以很智能的识别主题并进行连续追踪,全程几乎无需点选。

打破常规 实现创作突破

再来说说创作时的一些技巧,通常为了拍摄的主体正常曝光同时又想让背景不过曝,我们会选择顺光拍摄,但平淡的顺光效果过于单一,而若在画面中加入光影效果则会更具美感;摄影中,逆光拍摄是一种既有一定的拍摄难度而又可产生独特艺术效果的摄影手法,逆光下拍摄鸟儿时,轮廓会更加突出,画面的光感会更为自然、精彩。

雨燕
EOS-1D X Mark III
F 6.3 , 1/8000 S,ISO 1600

鸿雁
EOS-1D X Mark III
F 7.1 , 1/3200 S,ISO 1600

需注意的是,逆光往往会使图片曝光不足,要根据相机的测光情况,适当增加曝光量来获取较为理想的画面效果。上面这张照片在拍摄中曝光补偿增加了+0.3获取了曝光的准确性。当然也可以靠相机的宽容度,在后期处理时将照片中曝光不足的部分拉回来,像EOS-1D X Mark III拍摄的照片,基本上欠曝3档以内都可以拉回,而过曝2档以内的照片也有很好的可用度,这样的宽容度表现,算得上是同级别相机中的顶级水准,非常令人满意。

棕扇尾莺
EOS-1D X Mark III
F 7.1 , 1/1000 S,ISO 1600

鹈鹕,局部放大后羽毛细节清晰可辨
EOS-1D X Mark III
F 7.1 , 1/800 S,ISO 640

巧妙利用背景,也能让画面更具美感。绿色更贴近自然,让人感到舒心明快。暖色的背景则能表现出画面的温馨。我们在拍摄中,常常调整拍摄角度和拍摄高度来选择合适的背景。从上面的照片可以看到,EOS-1D X Mark III 2010万像素拍摄的画面还是十分细腻的,即便是需要查看细节或是放大剪裁,也能有十分不错的画质

我认为佳能EOS-1D X Mark III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了一台旗舰单反应有的配置,无论是最高20张/秒的连拍速度,还是光学取景下191个自动对焦点、实时取景下快速精准的对焦,或是相当不错的高感、宽容度表现、专业的操控手感,都是专业拍鸟人的不二之选。所以只要条件允许,这样一台机器绝对值得拥有。以上便是我的试用体验与技巧分享,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