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 卖家zjc 不承诺电池容量,退货还要求运费AA,大家怎么看?

楼主(2020-05-29):
为了不违规,求购60-80节原装松下NCR18650B或者BD  (容量3200或者3400),全新或者拆机未循环都可以,有靠谱的PM联系

在交易区看见论坛卖家ID:zjc 发的这个帖子
全新特价动力磷酸铁锂电池组四串12V跟八串24V二款 ...
帖子里的26650电池我没买,
但我在他的闲鱼店铺里看到了松下18650,14并6串成组的,如图

正常买二手电池,都会问包不包容量吧,
然后卖家就发了个NCR18650B规格书截图过来

这是整组的电池,你发单体电芯的规格书,有什么用??
还说保证这个参数,如果不拆开测试,怎么保证???
于是进一步试探性询问,是否可以拆了包膜对里面的单体放电测容量
然后卖家始终强调,不论容量是否足够,不能拆,保持原样,可以无理由退货

当然咱也可以理解卖家的这个说法,不让拆,就不测里面呗
于是问卖家,整组测试,容量是否保证?
如果容量不足,退货运费谁出??

卖家始终不正面回答容量问题,
只是反复强调各自出运费,退货运费AA制

下面开始扯皮
(我之前随便说过,我是专业买家,用意是,你容量到底足不足,给句话就行,足我就买,我要组电动车电池用)
卖家开始质疑我是不是专业买家,还出问题考我

扯了半天皮,已经没有购买欲望了
卖个电池,保证容量有3200mAH,有那么难吗
(松下NCR18650B,标称容量3400,我要求3200已经很保守了)

如果电池容量不足,退货还要买家承担退货运费,合理吗??

各位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都什么年代了,买个电池还要赌,运费做赌注?

再请大家给点建议,闲鱼上的电池能不能买,哪的电池靠谱点,
真的是刚需,我有两组2015年买的比克2200,已经不行了,已经衰减到60%左右了
组一次电池太费事,这次下决心,一定要上好点的电池,争取用久一点

最后向各位坛友发出预警:
论坛ID:zjc
闲鱼店铺名:深圳老张——专业锂电
闲鱼ID:张静怡201105160
和这位卖家交易要慎重,在我和他的对话中,他卖电池不保证容量,回答避重就轻,不论多少容量,退货运费AA,建议大家谨慎评估风险后再与其进行交易。
为了避免截图断章取义嫌疑,整个对话过程的长截图补充如下,可点击放大查看。

楼主:
20200530 23:42更新
此贴相关的电池,卖家来论坛开贴卖了,
有没有坛友敢来试坑,本人郑重承诺,他退货运费AA没关系,
如果你能证明他容量不足3200,并在论坛贴出切实证据我帮你出退货运费(按照顺丰特惠件标准)
注:本承诺永久有效,但永久最多只兑现一次(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电池他库存有几组),
本人芝麻信用750+,花呗+借呗额度10w+,不放心的可以加我支付宝好友申请芝麻分互看
(前提:有切实证据证明容量不足3200,四线放电仪,支持PC联机,有测试图和测试视频)
深圳老张-松下NCR18650B电池组,可无条件退货 ...

网友A:
各有各的看法,他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电池内阻有个体差异,经过那么多的串并联后并不是每个电池都能完全放完电。专业不专业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小白面前你可能很专业了,在更专业的面前,或许你还是小白。买卖讲究公平交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成事了。再者生意不成仁义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看法,他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电池内阻有个体差异,经过那么多的串并联后并不是每个电池都能完全 ...

我的想法是,卖家应该承诺一个整组电池的放电容量,发过来我测试,达到了就算交易完成,达不到就退,卖家承担来回运费
卖家偏偏来回绕圈,始终不正面回答容量问题,只说退货运费AA
合不合格总得有个标准吧,本来咸鱼就水深,事先说清楚不是更好吗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B:
二手电池,你硬要用新品标准去衡量,肯定卖家没把握。电池建议你还是买新的。这种放了一段时间的电池容量都会下降。  3400的容量要是放了几年还有3200那就是运气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电池,你硬要用新品标准去衡量,肯定卖家没把握。电池建议你还是买新的。这种放了一段时间的电池容量都 ...

他描述全新是未循环的
已经决定买新的了,松下NCR18650BD  3200的 天猫松下旗舰店只要15块,还支持10A放电

网友:
占用个广!告@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看法,他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电池内阻有个体差异,经过那么多的串并联后并不是每个电池都能完全 ...

保证每个单体电池的一致性,是组电池组的前提。电池内阻有差异,还拿来组电池组,那就是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描述全新是未循环的
已经决定买新的了,松下NCR18650BD  3200的 天猫松下旗舰店只要15块,还支持10A放电 ...

支持楼主购买全新。买拆机或准全新的电池,一定找专业的卖家,人家都保证单体的容量和内阻的。

闲鱼水太深,大多浑水摸鱼的,不保证单体容量和内阻的,都是坑!!!

就是买全新电池,也要和卖家沟通好,最好是同一批次,而且内阻一致的!

网友:
2手松下电池最好别碰,还不如2手三星LG,,,,

网友:
卖家始终不敢保证容量,感觉有点心虚,即使不感保证44.8安时,卖家总得保证个容量吧。比如40安时,估计卖家也不知道实际容量还有多少安时,(或者是知道容量不高,心虚。)你把你的专业设备一拍照,卖家更不卖给你了。他想卖给小白,可惜你不是

网友C:
有把握就买,没把握就不买,谁也不敢给你保证没问题。论坛里的爱淘优惠购里还有骗子呢。卖家骗,买家疑,诚信已是一个社会问题。

网友:
估计容量都不会到,要求高到专业的地方买,当然价格要高好多,闲鱼是二手的

网友:
人家说的没错,你不合适买二手的,应该去买新的。

网友D:
  1 我看了下整个经过,买家强迫症比较严重,不就是一个运费吗?还有这么多顾虑,二手价格车全新标准衡量。天下哪有那么多好事,便宜全让你占,说实在不好听的话,你这样累不累。2 卖家不敢保证,是因为他是卖的二手的,他也没底。  3  建议买家买全新的,卖家包邮,7天无理由退货赠送运费险,测试不合格买家退货。买家一分损失也没有。这时我估计买家舍不得高价买全新的   4  本来就很简单的事,二手价格买全新库存的,测试能量合格你就赚了,不达标,不满意,退回去,你就亏个运费。

网友:
这个事吧,我猜卖家也不敢说大容量,只是感觉衰减不大,他怕万一测试,不足容,肯定退货,闲鱼很多卖家就是这样卖的,前几天在闲鱼一个笔记本内存,不包好,不包好,你让卖家怎么买

网友:
说实话闲鱼二手赌博的成分很大,特别是买电池,卖家一般不会正面回应你的问题,到你退货的时候会百般抵赖,然后让客服介入,客服一般都是判卖家赢,所以最后买家花钱买了个不如意。以上自己的亲身体会,闲鱼交易请慎重,一不小心就是大坑。现在闲鱼大部分都是商家,闲鱼不看卖家信用,没有保证金,没有售后,无处投诉,上当只能认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把握就买,没把握就不买,谁也不敢给你保证没问题。论坛里的爱淘优惠购里还有骗子呢。卖家骗,买家疑,诚 ...

说实话,一开始我有90%的把握,咨询完卖家之后,只剩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我看了下整个经过,买家强迫症比较严重,不就是一个运费吗?还有这么多顾虑,二手价格车全新标准衡量。 ...

这些电池至少5公斤,我地址还偏远,发回去运费40+,说的倒是轻巧,不就是一个运费,我要是在江浙沪包邮区,我就敢赌一把了
再说,商家卖东西,还不用承担风险,现在都开始提倡这种风气了?
够不够容量,一句话的事,没把握的话明说不包容量,直接劝退多好啊,一直拐弯抹角,
如果有便宜好用的,谁不想买便宜的,但我现在已经我决定买新的了,贵点买个放心,等组完了我会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电池至少5公斤,我地址还偏远,发回去运费40+,说的倒是轻巧,不就是一个运费,我要是在江浙沪包邮区 ...

你这个说法也不全对啊,你说得人家商家发给你好像不用运费似的,要是你退货就算你出了退货的运费,人家商家也同样亏了发给你的运费的,其实大家都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吧。以事论事而已,不喜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