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插线板的指示灯,改个阻容降压

楼主(2020-05-29):
拆除原来的灯
换绿色高亮的LED

电容是凭亮度加的,手头最小的是222电容,一个太亮,就3个串联了,白色管子里套着的是一个1K的电阻

分割线----------------------------

下面是6位的插座,改阻容有点费时间,就简单的串二极管改装了
插线板是咸鱼收来的
另外说下,咸鱼卖的这个,介绍说是几乎全新,到手的电阻都烧的娘都不认识了,肯定用好久了

原来的电阻,都TM烧黑了
换高亮绿灯,串联1N4007和3M电阻。上一个改的串联1.5M电阻,晚上还是觉得太亮了

改好套了黑色热缩管

网友A:
用氖泡不好吗???

网友:
学习了,下回我也这么搞,不过一个小灯费这么多精力,还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个DIY吗,想想还是很值的,乐在其中啊!!!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不错
也是个思路

就是成本大了些

网友:
成本的确有点高,还费事。心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氖泡不好吗???

手头没有

网友:
我是472C串氖泡效果不错发光效率近100%

网友:
下面那个排插的灯的走线感觉有安全隐患,厂家这么设计就不怕短路么

网友B:
电阻烧黑了倒不一定是用了很久,这种随意设计的限流电阻,只要通电就发热,说不定一个小时就烧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烧黑了倒不一定是用了很久,这种随意设计的限流电阻,只要通电就发热,说不定一个小时就烧成这样了 ...

还有铜排,表面氧化的比较厉害了。另一个55元,淘宝店铺买的,就金灿灿的

网友:
电容需要并联一个电阻,放电。

网友:
串3个电容的头一次见,我也照着做一个。

网友:
氖泡耗电量较小,一般工作电流是0.5mA,但最大的问题是使用寿命比较短。好的氖泡也只能工作3万小时左右,质次的氖泡甚至不到1万小时,5000小时都有。

我以前给一些排插安了带灯的船形开关,里面就是氖泡的,亮着是挺漂亮,但使用数年后发现都有了个毛病,就是氖泡的辉光发射位置变得不稳定了,老是在来来回回的在跳动的感觉,看着就让人感到难受,也许就是寿命快到头了。

网友(2020-08-14):
引用 网友A:
用氖泡不好吗???

耗电多吗?

网友:
直接换个大功率的电阻不是更省事吗!原装的那个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