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索尼功放维修过程(SONY MHC-EX5)

楼主(2020-05-30):
1、家中老式的有20年了,因为以前保险烧坏,一直也没有维修。近期自学电路知识,决定拿它下手。

2、故障现象:装好2A的保险,原先是2.5A的;现在用2A凑活着用。使用维修插座插上电源通电,能正常通电;就是继电器不吸合,没有吸合后“嗒”的声响,后级音箱无输出。借助伟大的网友们提供的知识,判断后级输出有问题。所以拆下STK4162--2功放板;重新通电,继电器吸合,后级有输出(碰触音箱连接线有噪音);因此判断STK功放厚膜这里的线路出了故障;(花了一些时间慢慢自学电路知识捣鼓判断的)

3、肉眼可见的最明显的地方是厚膜输出的一个电容有点鼓,在路数字表二极管档测电阻R309开路,因为初学电路知识一开始还以为电容旁边这个电阻是电感呢!!底下有图感觉很像电感,闹了个大笑话(电路板上明明标的是R309,肯定是电阻)。继续寻求伟大的网友帮助,找到STK4162--2的电路图,继续研究学习!

将如下图标示的元件换掉

4、最后判断电阻是棕黑棕金----100欧阻值的电阻。(一开始怎么看这个棕色都不像棕色,才导致以为是电感;后来想到了农村老家以前用的麻袋颜色,麻绳又叫棕绳)。果断地换掉电容,50V100uf;一开始没有100欧的电阻,用1/4W 200欧的电阻替换,能用;但是不放心,还是在网上买了1/2w100欧的电阻装上(将两边的电阻都重新换掉,因为厚膜对称输出的原因)。用维修插座接通电源试机,OK搞定!(好在毛病是小毛病,如果大毛病就不知道咋弄,只能继续学习了)(功放板背面清理过的,好看清晰多了)

网友:
两个200欧的并联就得到一个100欧的了啊。

网友:
索尼厚膜功放的组合机很多都是这两个100欧保险电阻开路
故障表现为一切正常,功放输出没有声音
但是楼主的导致继电器不吸合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2020-12-12):
你好,楼主哪里的?
我的一台一个线路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可以修

网友(2021-05-20):
我有一台完好的,声音真不错!

网友(2021-06-21):
我也有一台,声音偏小,切换按键有时候不灵

网友(2022-11-09):
日系产品的精确设计。

网友:
修好了再战20年

网友:
电阻还是保险?这个怎么会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