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直流数字双显电流电压表!求教闪烁问题!?

楼主(2020-05-30):
去年买的表头做了个lm324负载,做好后一直放着吃灰。最近拿出来用了下发现表头有闪烁问题、
故障:数字表头时不时闪一下8888,就是数码管全亮,零点几秒左右后恢复正常显示,万能表测量电流电压数值都正常

负载也正常,调节电流时闪烁更频繁、表头单独拆下单独供电不接负载也有这个问题

是表头质量有问题还是挑电源、我用的是普通报废路由器12V1A电源!?

没接负载单独供电

视频截图,一闪而逝抓拍不到

楼主:
求大神科普!?

网友A:
应该是视频录制帧率的问题吧,肉眼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视频录制帧率的问题吧,肉眼可见?

是肉眼可见一闪而逝、抓拍不到才录的

网友:
把板子上运放和单片机全补焊了,俩电位器换了,接触不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21-06-15):
引用 楼主:
是肉眼可见一闪而逝、抓拍不到才录的

我的一个表头也是这个问题。
其他5个没有问题。

补焊没有解决。。。

感觉是单片机质量问题

网友:
是八脚芯片的问题,将就用吧。

网友:
或者是7133性能不好,电压经常下跌到复位?

网友:
电压高了吧低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