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拆台达DPS-650AB-27A电源

楼主(2020-05-30):
小拆台达DPS-650AB-27A电源,看图

网友:
不错啊,里面很紧凑,用料很好。

网友A:
顺便撕开点风扇贴纸看看是不是双滚珠轴承,我的机箱电源都是因为风扇含油轴承抱死,导致关机保护,记得经常保存图片好习惯,最后把风扇拆开,配合220伏电钻套装,服务器拆机风扇取零件改双滚珠轴承。

网友B:
金牌80认证,不错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撕开点风扇贴纸看看是不是双滚珠轴承,我的机箱电源都是因为风扇含油轴承抱死,导致关机保护,记得经常 ...

多虑了。这风扇大牌子的。不会太差。

网友:
奇怪,怎么台达不用台达自家的风扇

网友:
用料不错的电源

网友(2020-09-26):
18年14周 出厂的 我入了个gps650-jbf   17年底41周的  内部基本差不多

网友(2021-01-28):
感觉跟我拆的有点像,小白感受、。

网友(2021-06-24):
元器件布局神清气爽

网友:
大牌子值得 信赖

网友:
我家500W的台达电源用了10年还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牌80认证,不错的电源。

80 plus bronze 应该是铜牌

网友:
不干苦力轻松用十年不是问题

网友:
这用料不错,是OEM版的吧,大陆市场不会上这么扎实的型号。

网友(2022-05-01):
台达电源一直都是标杆

网友(2022-06-11):
这款电源两路sata和两路大4d的12v和5v是分两路输出的吗、一路sata挂一个hgst8t硬盘、一个wd1t蓝盘、8t的不上电、拔掉1t的8t才上电

网友:
感觉台达的东西还是赏心悦目的

网友:
这用料秒杀国产电源一大片

网友:
       输出电感磁芯要是铁硅铝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