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古董CPU求鉴定

楼主(2020-05-30):
拆回来四个这样的U。一个已经让我分离了散热,放出三个,大神给鉴定一下。感谢 感谢

网友:
奔腾mmx 166,频率66

网友:
486主板升级586核心CPU

网友:
PENTIUM 166 ?
哈哈,印在風扇上面了。

网友:
陶瓷封装1代奔腾CPU ,主频166MHz

网友A:
像奔2奔3   应该还有个长条坐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奔2奔3   应该还有个长条坐子

92,93年有奔2奔3?奔2是 97年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93年有奔2奔3?

正解   486 586

网友:
当年的奔腾MMX,我们也叫它586.

网友:
奔腾妈妈叉

网友:
都已经写清楚了386前两颗是166MHz的386,后一颗不太清楚,但是带有MMX。

网友:
练金子吧,就剩这用处了

网友:
这种封装的,这种外形的,不是486后期的型号,就是奔腾166

网友:
这是第一代奔腾 P54C 166MHz 外频66MHz 倍频2.5 socket7插槽
这款应该是不带MMX技术的,带MMX的是P55C
家里还有一块完好的EPOX P55C-VP3主板,上MMX200,不加电压OC 225正常运行
楼主这款P54C 166在TX97-E上部分极品可以加电压上231MHz,当然是少数极品。而P55C MMX 166部分极品甚至可以上到297MHz

网友:
3楼正解,486主板升级到奔腾,第3个带mmx指令集

网友:
用过这类CPU的人都有些年纪了。

网友:
这是奔腾,我这个才是MMX 166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276

网友:
可以打吃鸡吗

网友:
可以用来打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