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在USB3.0模式下掉盘

楼主(2020-05-30):
如题,现在只能在2.0下使用,怎么解决?

网友:
啥主板,有些主板就是这样

网友:
帮你顶上去

网友:
首先更新3.0驱动,其次重新量产,最好扫描以下。不勾选cache,选择compatible,当然,如果还掉盘,最好连ddr也不选。
以前我有个916的就是因为开了ddr掉盘

楼主:
不是主板的事,各种笔记本、台式机都试过。

网友:
头一次用903?903通病掉盘

网友:
902E也掉盘

网友(2020-11-13):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903一样毛病。2.0接口正常,3.0接口基本不显示盘符,显示盘符也看不到容量。

网友:
银灿就是因此基本退市,没什么新产品了,市面上慧荣、群联的居多。

网友A:
手里有6个iS903的盘,256,128G 64G 的。2.0的口或3.0的口都没有发现掉盘的情况

网友:
凡是掉盘的,多半是颗粒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6个iS903的盘,256,128G 64G 的。2.0的口或3.0的口都没有发现掉盘的情况 ...

试试512g的903

网友:
也是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