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WALKMAN磁带播放器维修(LA4581电路)

楼主(2020-05-30):
闲置了多年的索尼WALKMAN,翻出来,也不知道好不好使,拆开机器,把电池接头,主板电路污迹清理干净后,安装好电池,插上耳机,查找了主板上的两个主要芯片资料,发现3V供电脚正常电压,开机,声音居然很悦耳;只可惜,磁带驱动的几个塑料齿轮上有1个很细的橡皮轴带因为老化断成几节了,否则磁盘应该可以听的;

网友:
还有个这个机芯,,壳子拆了不知道扔哪里了,皮带一样断了,好像也有点问题才拆的

网友A:
还是原来的声音,原来的人,听的就是没有当年的感觉

网友:
进口皮带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原来的声音,原来的人,听的就是没有当年的感觉

没错, 当年听感觉效果好的一批....现在惨遭各种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 当年听感觉效果好的一批....现在惨遭各种秒杀

当年读书的时候,收到一台二手的东芝随身听,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之前听过国产,都没有那么惊艳,比国产的好得太多了,虽然它只是日本产的一个低档的,但给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到后来找到工作了,再买更好的,但还是找不回原来听的那种感觉了。

网友:
当年这都是高档货。特别是原装进口的。

网友:
现在谁还听磁带了?还是卖了吧!!

网友:
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爱华的,机芯和这个几乎一样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收购,不知谁知道背后的故事

网友(2023-07-03):
听歌要的是感觉

网友:
索尼的配原装耳机音质非常棒的

网友:
这个带收音机功能,还是值得修复的。

网友:
皮带断了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