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也遇到过的问题,DIY电脑要注重电源的选择

楼主(2020-05-30):
    自已diy的一台电脑,已有5-6年历史,一年前时不时的出现插在主板上的键盘,鼠标,在开机时没被识出,重启一下往往就好了。再往后,经常在开机时发出不停的嘀嘀声,插拔一下内存,也会好。但后来出现嘀嘀声越来越频繁,令人心烦。朋友说这电脑可升级了。电脑配置:i3530,华硕主板,4G内存,1T 硬盘。平时就上上网,看看照片,我认为也够用了,何况我配的是380W的大电源。我准备将电脑彻底搞一次卫生,如仍不好就升级。第一个动的是电源,拆开一看,满是灰尘,这是意料之中的,又发现二只电容鼓包了,一只25v2200uf,另一只16v2200uf,因没有同规格的,找了二只35v 3300uf 的,用飞线接入。装机,发现以前的毛病都好了。分析原因,因我是老牌的无线电爱好者,对机器中的电源一向看重,所以买的都是品牌电源,容量也大。正因为电源容量大,当二只输出端电容容量减小,电源负载能力减弱时,还能支持着工作。键鼠识不出,发出连续嘀嘀(这个嘀嘀声和内存没插好的嘀嘀声是有区别的,声音要小一点,连续不断的响)其实是电源发出的警报。供同行们参考。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电源?另外,电源外壳上的都是型号,不是功率,更何况,我朝的电源,向来都虚标!
选电源,我只选:“台达、全汉、康舒、海韵、高效、建兴(光宝)”!其他的我连看都不看!

网友:
现在产品都是这样的,不讲究可靠性和稳固性了。商家只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办法

网友B(2020-09-18):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电源?另外,电源外壳上的都是型号,不是功率,更何况,我朝的电源,向来都虚标!
选电源, ...

嘉航呢?

网友(2020-10-24):
引用 网友B:
嘉航呢?

和前几位比只能算二线了

网友:
确定美培亚的不看看?

网友:
我们这边公司的电脑,清一色的长城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