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下山特C3K UPS电路板上的这个插片跳线有什么用处?

楼主(2020-05-30):
山特C3KUPS已用了好几年了。只当逆变使用(一年也就最多10多次吧)。淘的二手没修过的。图中的小插片是插着二个端子针直通的。每次都要开二、三次机才能正常逆变也就没注意了。昨天下午市电又故障停电了。跟以前一样接通电池组开机刚听到继电器响声就关机了。试了几次不能上电了。一测电池组输入端有短路了。拆机测下4个大管(38N30)有坏、各个拆下测只有1个短路。换后试机上电。显示1-4灯十报警声故障。这个问题以上只要多开几次就可以正常逆变了。这次怎么也开不正常了。又拆机检测了好多原件也没坏得啊就是开不了。晕,早上起来又停电了还不知什么时侯才来呢?又把电池组接上开机还是显示1-4灯十报警声故障。这是什么问题啊。看见电脑片上有个插片。想想都坏了拆开试试。开机听到继电器的响声了。接负载一试正常了。已经用了快3小时了。现在用的就是逆变的电。搞不明白那个插片是干吗?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看不清电路板上的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电路板上的标识

没有标识在上面。

网友B:
这款UPS是需要外挂电池组的长延时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UPS是需要外挂电池组的长延时型吗?

长时的。除飞电池组电用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时的。除飞电池组电用完。

花了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多少钱入的?

单裸主机200入的

网友C(2021-07-12):
我有一台也坏了,没有图纸,错误代码也查不到,头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也坏了,没有图纸,错误代码也查不到,头痛

是什么错误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错误代码?

#1 #4 #5 灯亮

网友:
看我的老帖子有维修手册

网友:
这个要8个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