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新买的铁榔HD30三用电锤

楼主(2020-05-30):
昨天刚买的电锤,拆的有限,拆多了怕装不上,质量感觉不咋样,全机轴承用的outdo牌子,百度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厂货。活塞连杆连个轴套都没有,就是铁磨铁,就别说人家都配滚针轴承了。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用料非常一般。大家请看照片,照片有点多,拍的也不清楚,见谅,手机不行了。

网友:
至少手紧夹头免工具,比小电磨伞齿钥匙丢了要好。我在欧尚乐华梅兰一百多元买的220伏东成电钻,还是铝线电机,不过家里一年弄不了几次,用不着太好。去年我用nidec旧直流内转子无刷电机,和联轴器东成电钻手紧夹头配件,也做了个电磨电钻两用工具。今年用航模无刷电机和无刷驱动板做了个高速电磨专用工具,联轴器商家发错规格想办法装上,2毫米钻头需要转接管也可以当电钻。

网友:
买的阿虎带离合的,要了我380,现在也漏油了

网友:
东成插线电锤都够便宜了。这个什么价。

网友:
拆得挺深入了,我的博深电锤,几年也难得用一次,不过有一把心里有底气,想干啥活而都不怵

网友:
这个还是偏心轴结构的,不知这钢质耐不耐用了,用多少小时就拆开看下,把脏油換下,估计也可以撑几年,会维护就相对耐用

网友:
感觉还不错,就怕耐不耐用了。

网友:
轻锤个人还喜欢搏士外型的,轻便,配件好找,

网友A(2020-10-06):
看颜色连杆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颜色连杆是塑料的

对的,PA66+CF20%,活塞也是。

网友B:
塑料连杆???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连杆???玩具?

不是普通塑料,是尼龙工程塑料,高强度耐冲击重量轻,国外品牌大量使用。国内品牌如果用了,就会大力宣传。这个品牌电锤用了,也没有宣传,难得可贵。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C:
看结构是仿喜利得TE15、TE30型号电锤的,活塞连杆机构。喜利得的TE30活塞连杆也是这种尼龙塑料件,活塞冲击子那部分最难拆。这个铁榔价钱多少,看上去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结构是仿喜利得TE15、TE30型号电锤的,活塞连杆机构。喜利得的TE30活塞连杆也是这种尼龙塑料件,活塞冲击 ...

淘宝价格的一半,你可以上淘宝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价格的一半,你可以上淘宝看看。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链接吗

没有了,那家已经不卖了。所以现在淘宝几家卖的,价格都很高,宰一个是一个。

网友(2022-06-23):
钻夹头是可以独立拆下来的快装头。

网友:
一般我都在废品站买电动工具修着玩,我也是重点修电锤电镐这两样值钱的玩意,电锤也是我的关注和维修重点对象
其实市面普通26电锤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最好的地方就是配件好找,至于他的脱扣离合设计是个缺陷,这是国内的电动工具在抄袭作业的时候胎带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购买4刃合金钻头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从钻的结构来看你这个结构大体等于威克士326的结构 也就是东城07-26  和博世的重锤结构 他们都是一类设计,因为他们都是缸套齿轮脱扣设计
在26的大圆盘齿脱扣设计像恒友28t也是非常经典的型号和一些skt26的
博世轻锤26 28也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类

网友(2022-11-25):
样子应该是仿牧田2810系列,出风口没仿对。多了把手减震,功率多100w(实标的话)。体量介乎轻锤和重锤之间,重度DIY或家用合适,保养好的话也挺耐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