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挂钟更换大容量电池

楼主(2020-05-30):
为家中的挂钟更换9V电池,家里有一块闲置的可充电电池,给挂钟换上。使用2596降压模块把9V降压成1.5V后使用。降压模块连接后使用到万用表测量调节电压,电络铁连接电池盒与降压模块。热熔胶枪连接挂钟和降压模块。直接上图。

网友:
这个有点。。。,模块耗电比挂钟多吧,康巴斯表南孚一节用一年

网友A:
我能说多此一举吗?钟表功耗非常低,本来就不适合用充电电池,你还加个模块,模块费的电都不一定比钟少

网友:
这个降压模块功耗不低吧、你这大容量也撑不住啊

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952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多此一举吗?钟表功耗非常低,本来就不适合用充电电池,你还加个模块,模块费的电都不一定比钟少

-- ...

大炮打蚊子,玩的就是乐趣。哈哈。

网友:
可以用阻容降压做一个,加一节镍隔电池,这样即使停电也可以用,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这个改得不错功耗小

网友:
楼主应该测一下静态电流,然后会吓一跳

网友:
电池接上空载的电路,测量电流,估计在500ua到3ma之间
我估计这表,能走10天到20天,然后电池还可能废掉,真的没啥意义了,还可能葬送一个电池

估计是lz看不上这电池,想要彻底弄废了扔掉吧,但是没借口,于是就弄了这样一个局,我断言,这电池九死一生

网友:
这个变压模块费电 280mah估计用不到1个月就会没电

网友:
ldo啊,简单,效率还高,用旧锂电池

网友(2020-10-26):
这个降压模块比1117还费电,280mah的电池,估计用不到1个月~

网友B:
悄悄的告诉你!把9v电池拆开你就可以得到6个1.5v的电池了!

网友:
估计几天就没断电!

网友:
9V方块电池容量太小,还不如18650加6206降压。

网友:
不错不错,贼六,现在都是喜欢高成本换来电池的那一点点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悄悄的告诉你!把9v电池拆开你就可以得到6个1.5v的电池了!

1.2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