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大神们看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5-30):
大神们帮忙看下,慧荣主控,苹果5S上拆的颗粒,量产不了,是颗粒坏了还是没有帖好。
主控的检测信息

颗粒就是这个

量产软件主界面看到的,左下角显示8G,上面那一排又显示0,这个正常不?
手里原来没有慧荣主控的U盘,没法对比,所以不知道情况,但看网上的图片,
上面应该也显示容量才对

点击左下角那个8G的图标弹出的界面,看主控卖家的介绍说A ce0和A ce1要显示一样才对,
但这个怎么只显示了一排?

设置界面,改了VID和PID,准确的说只改了后者,前者自动相同的,其它没变

点击开始就显示这样

试了几次都这样,重帖了也一样,大神们指点下是哪里出了问题,系统用win7和win10都一样,2.0的接口。
完。

网友:
我在想你是不是贴错面了

网友A:
dg是16g的吧,是没贴好还是炸ce了,把主控板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是16g的吧,是没贴好还是炸ce了,把主控板放上来看看

主控板,按卖家说的贴一面就贴U2A这面
另一面

最后吐嘈一下长城宽带,一到晚上就慢得不行,图死活传不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板,按卖家说的贴一面就贴U2A这面
另一面

我个人倾向于炸ce了

楼主:
多谢指点,那就先不折腾它了。

网友:
先重新焊接如果还是识别不了就是CE坏了一个,如果能颠倒一下再贴看看是否CE能否在1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