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坛友榴莲包里的 自制AV表 设计缺陷拆机改造

楼主(2020-05-30):
@zhkrid

套装

正脸,前面那块玻璃是液晶屏。。。用来给数码管虑光能更好的看清楚。额头上写的av,所以起名为av表

顶部

底部,是一块。。。玻纤板?

菊部,一条尾巴

大量螺丝拆掉

打开

由于704不够了,里面就不拆了,不然没办法复原。直接修复缺陷

第1个缺陷是这个尾巴。。。。。能进不能出。正常来说应该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的

修剪

硬塞进去

开关

参数

脖子直径

打孔,修复第2个缺陷没有开关

可以

打螺丝孔

安装好

里面用的螺母

接线

复原

可以了

网友:
塞个升降压板进去,可以做可调电源。我的故障万用表外壳都拿来做过可调电源。

网友:
零件盒做的,里面空间大的吧!

网友:
这个外壳太大

网友:
你应该把电源改成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