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抚摸党-入库Wiha Inomic三款。

楼主(2020-05-30):
Wiha Inomic,德国制造。木仓式设计,普通版老虎钳,斜口钳+绝缘版尖嘴钳,钳口磷化处理,按把工程塑料,据说已停产,式样新颖,剪切力可能没有普通款的力道大……本抚摸党就喜欢这种毫无卵用但高颜值的玩意。

网友A:
绝缘的牌子货不会便宜吧。别用了,收藏用嗷嗷的。

网友B:
你还别错了,这套钳很不错,一般用在需要防静电设备安装上,我见得最多是实验室布线工程,和低频放电电力工程上使用。

网友C:
  这一套得小一千啊    我有把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错了,这套钳很不错,一般用在需要防静电设备安装上,我见得最多是实验室布线工程,和低频放电电力工 ...

原来如此,买这几个纯粹为了颜值,听别的大神说此系列停产了,原因自己想……小白我想了半天,认为可能就是塑料用不上大力?

网友:
这个我也有,用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的牌子货不会便宜吧。别用了,收藏用嗷嗷的。

本来就是用来抚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得小一千啊    我有把便宜的

760吧,还行,高颜值必须来一发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缩水后的版本 最早的版本钳头应该是更好 有棱有角的几何形状。 咸鱼买了把还没开用的尖嘴 到手发现前面尖端错位 很失望 原价可是300多的钳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缩水后的版本 最早的版本钳头应该是更好 有棱有角的几何形状。 咸鱼买了把还没开用的尖嘴 到手发 ...

有棱有角的可能是绝缘版的老虎钳吧,这系列6把,普通版和绝缘各三款。

网友:
上次去实体店,有把尖嘴钳扣子锁不上了,老板50块便宜处理给我没要。天生设计缺陷,锁扣是塑料的。

网友:
前次实体店碰到一把尖嘴钳锁不上了,老板说50块便宜给我没要。天生设计缺陷,锁扣是塑料的钩子。

网友:
高级货,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