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FK福克老万用表,测数据不准,求教大佬!

楼主(2020-05-30):
拆个FK福克老万用表,测数据不准,求教大佬!如何调整?上面缺的另件能加上?

网友:
测量数据不准看看是不是没有电了

网友:
板子翻过来,那三个洞的地方应该是三个可调电阻,有可能接触不好。这表我卖10元一个都卖不出去,扔了算了。

网友:
看成福禄克了,我还说福禄克有这么烂的表

网友A:
量基准电位器中点与COM口,先看基准电压是不是100mV。

网友:
这家伙把我眼搞花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商人,心可真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基准电位器中点与COM口,先看基准电压是不是100mV。

小白,里有几个电位器,那个基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基准电位器中点与COM口,先看基准电压是不是100mV。

找到,但是是空档有数字无用

网友(2020-07-07):
这种牌子就不要修理了,还是买胜利大牌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