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GBH180-L 18V锂电冲击钻 电锤 拆机

楼主(2020-05-30):
做工个人感觉真的一般,配件大部分国产

网友:
电机才这么小

楼主:
是啊,还是国产电机,磁钢用胶水粘在铁上, 全新机,一次未用过,二端轴承间隙还很大,不知道德国产的怎么样,期待网友拆机。

网友:
只要符合产品标准,不管产地是哪里,都是合格品

网友:
你这是正品博世?在哪里买的?怎么感觉像山上的,轴承用的和我刚拆的电锤一个牌子,outdo轴承?百度搜是小厂轴承。

网友A:
这种锤别家都无刷了  他还弄有刷  相比较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锤别家都无刷了  他还弄有刷  相比较价格还不便宜

实际上有刷的,有很多优点,而且故障率低。现在博世国产的质量很一般,还真不如牧田和日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锤别家都无刷了  他还弄有刷  相比较价格还不便宜

其实无刷也不难弄,比如服务器拆机电脑风扇电机,无刷驱动板只有两根漆包线过孔焊点,只需一颗霍尔芯片,或者多加一颗备用霍尔以防万一。我试过山寨风扇改4磁极,两磁钢排斥用螺纹胶强行固定一起,相吸磁极尽量分开远一些,做好钕铁硼磁钢转子装风扇上转速提升。服务器拆机风扇改钕铁硼转子,虽然最大转速有些下降,但是扭力提升可以粘砂纸做小台磨,比硬盘里拆更实惠易得,网上随处能买到拆机风扇。。楼主说的电动工具,估计多级代理商赚取差价,不过没独立外壳永磁电机头次见,我网购过一台老式永磁电机有完整铁壳,转子很像串励电机上。

网友:
大功率电动工具不喜欢有刷的,不喜欢吸碳刷粉的味道

网友:
这种锂电锤该是国内业余设计师搞的,中间大空壳设计成电池位不香吗?

网友B:
这价格如何?高了就有点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如何?高了就有点亏。

价格,我问了几天,楼主理都不理。如果是正品店买的正品,价格不会便宜。现在博世电动工具价格虚高,被炒的,以前口碑确实很好,不过现在国产博世的用料做工,确实很一般。假货也多,网上很多假货,高仿。

网友:
国内有些很好的电动可以和博士比比的哈哈             现在博世已经不是当年的博世   他这个价格买个国产合格的无刷比这个又刷的划算的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我问了几天,楼主理都不理。如果是正品店买的正品,价格不会便宜。现在博世电动工具价格虚高,被炒 ...

估计是无电无充509那款

网友(2020-07-06):
我买的无刷款。做工是好差啊

网友(2020-10-06):
转子满槽率太低了,铜线少

网友D:
这货真不如个国产54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货真不如个国产5401

B站有评测,插电的博世和这货是排名垫底的货色,参加评测的有大有日立威克士,

网友(2020-11-13):
博世(BOSCH)GBH 180-LI 新款锂电无刷电锤,平钻模式空载时,有较大且很尖锐的声音(高音噪音),随着转速提高会变声调,不是电机发出的声音,像是来自执行结构,不知道有刷锂电锤如何?

网友:
功能还不错,就是太吃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