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知道哪个厂出的老万用表和坏的大TP路由WVR-1300L

楼主(2020-05-30):
收了个老表,都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就不知道是哪里产的了,
大家看看吧,好像是80年以前的东西,还带了个老北京电池,
我都没见过这样的电池,,,
可惜表头坏了,唉,
开始没注意看以为是电阻表,回来才看到有电流电压,

背面,都是一字螺丝,长螺丝,

表头这样,高手应该能修复,

这个电阻也断了焊点,

嗯,少见的老表,电阻这样,

双层结构,好像很复杂,

不往下拆了,这样看看吧,

北京电池,完全没电了,但居然没漏液?!?!?

旋钮下这样,没拆开看,

下面是大路由,TP-WVR1300L,坏的,
通电看起来正常,但插网线没有任何反应,
有空再弄吧,,,
下面脚垫没有螺丝,贴纸下一个螺丝,
拆开后,就可以把上盖撬开了,
但还是有卡扣还是硬胶,撬开的时候掉渣子,

大散热片,220伏直插,量电源有12伏,有空另外接个12伏电源看看,

唉,坏东西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少,

网友:
这个电池值得称赞,估计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

网友:
这是个老式的万用表。我在70年以前用过,当时还是很“吃香”的。但你这个表头坏了。如果动圈线圈没有断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好好保存。

网友:
电池别扔,这个年代的电池现在基本没有了,值得收藏

网友:
又是大散热片又是固态电容的,不符合缩水TP风格,原来是企业级路由

网友A:
时间怎么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怎么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穷了啊!

网友:
tp卖了吧!15包邮

网友:
牛逼 。 我来顶一下

网友B(2020-07-02):
表先清理一下收起来,还有那电池,几十年没漏夜,收起来。

有些东西不是非要能用才有价值。

网友C:
天天出这个
那表估计表头也就2-3MA的表头。强不到哪去,但是如果恢复了,可以作为古董表流传下去,这种表的线圈可能好绕些。没那么多圈,现在的表头都没这种结构的了,都是内磁的,这种是铁芯里边嵌入一块磁钢使得整个铁芯部分产生磁场的,很少了,以前的猫头表头都是这种结构的磁电系表头

网友D:
那老北京电池没漏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先清理一下收起来,还有那电池,几十年没漏夜,收起来。

有些东西不是非要能用才有价值。 ...

已经挂闲鱼,无人问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天出这个
那表估计表头也就2-3MA的表头。强不到 ...

唉,挂闲鱼了,也没人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老北京电池没漏汤么?

没有哦,当然,也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