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准备换颗粒了 谁卖风枪?给推荐个?

楼主(2020-05-30):
看到有卖27元的 能用吗?

买这个了!

网友A:
我的工作台里有介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2120&extra=

换颗粒足够 买个二手的 不过百 27你买的是吹头发的吹风机吧。。。

网友:
270 还差不多

网友B:
27元?工业型的吗?那种风力太大新手不适合,新的买858就行,二手的850或者858都可以

网友:
27那个是吹pe管子的吧,焊接元器件得风枪焊台~

网友:
27的风枪拿来吹吹热塑膜还差不多

网友:
给板子清空所有原件的利器,焊接原件没它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工作台里有介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120&extra=

换颗粒足够 买 ...

看到858D
85元

可入否?
够用?
不浪费?

网友A:
最低配了 不能再低了 绝对谈不上浪费了 用自然是够用的 适合入门

网友C:
100左右买了台金卡思858D+还够用,就电源线有点差被我改成插拔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配了 不能再低了 绝对谈不上浪费了 用自然是够用的 适合入门

好的入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左右买了台金卡思858D+还够用,就电源线有点差被我改成插拔的了

刚拍了858D 8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元?工业型的吗?那种风力太大新手不适合,新的买858就行,二手的850或者858都可以 ...

ting ni de

网友:
国产选安泰信没错的,个人喜欢气泵的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个,能用

网友:
我买了一台都360.

网友:
你还真别说,27元的能吹下低温焊锡,我拿它吹过LED灯珠

网友:
新手吹闪存这样的大颗粒的话还是建议用旋风风枪,比如入门的858D。温度300-350,4-5级风就可以了,刚玩的时候要有耐心,没有十足的把握别硬扯颗粒,容易掉点。这个温度,伤不着颗粒。吹的时候先加一圈焊油,然后沿着颗粒边缘旋转着吹。PS:直风风枪适合吹小的芯片,升温快风力猛,但新手很难把握住火候,老鸟无视。

网友:
看你用途是什么
如果只是吹吹颗粒用个几十块钱的858D这里就可以了
如果修手机这了高密度的最低也要861DW+850D+2008+852D+8205 烙铁最低快克936+203H  飞线JBC+203改装级细类型  显微镜最低进口二手奥林巴斯连续变焦类型SZ30 SZ61这类  国产显微镜我看上去头晕 视野同心度景深不舒服
当然我现在修个盘用啥风枪都一样

网友:
我用的 二手的  挺好的  以后不想用了 直接换好的  自用安泰信852D + 快克 绝版963 100w 焊台!  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