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富士通笔记本,拆出一块声卡

楼主(2020-05-30):
拆了一个老富士通笔记本,发现独立声卡,发出来求教,看看能不能挂台式机,谢谢。可以的话,接个小喇叭酒好了。

楼主:
求诸位大神赐教。

网友A:
估计不行吧,看芯片99年27周,难搞呀,

网友B:
早期的标注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标注详细

能找到ak4543vq的资料。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吧,看芯片99年27周,难搞呀,

能找到ak4543vq的资料,这个电脑声音还是很好的。

网友C:
这玩意不一定有你台式机集成声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一定有你台式机集成声卡好

台式机还得上功放,这个接个小喇叭就行。有拆机的喇叭。

网友:
看这做工很不错啊

楼主:
直接改小功放也行啊。7821资料也有 就是不全。

网友:
长见识了,笔记本还有独立声卡

网友D:
AK4543VQ是个AC97的CODEC,严格来说属于集成声卡范畴

网友:
严格来说,这还是集成声卡,不是独立的。属于AC97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AK4543VQ是个AC97的CODEC,严格来说属于集成声卡范畴

谢谢,主要是能不能重新利用。这个声音很好。

网友(2021-01-17):
怕不完整,接口也不好搞

网友:
说实话,没价值了,只能拆两个电容什么的~

除非解码很高端,否则没有折腾的意义

网友:
看看能不能输入I2S,用SA9227/PCM2704之类的东西做USB-I2S前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