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百度云加速是啥玩意,怎样卸载?

楼主(2020-05-30):
过去没有发现这现象,今天突然出现。不知道这百度云加速是啥玩意,怎样卸载?

网友:
网站用了百度云加速,如果不稳定就会出现这个提示,无法卸载

网友A:
矮油?上隔壁坛子还要加速?

楼主:
谢谢回复,第一次遇到这问题。应该不是电脑的事,是网站的事?昨天用同花顺软件,查阅个股资料时也出现问题,说反馈不能到达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矮油?上隔壁坛子还要加速?

与用户无关,是网站使用了CDN云加速,可能是百度云的服务器节点与网站服务器之间的连接出问题了,只能等其他时间段刷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