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神帮忙 共享充电宝没有输出

楼主(2020-05-30):
单片机是n76e003at20还有一个8205S
那位大神给帮忙看看怎么硬解开
跪谢各位大佬

网友:
控制板拆了扔了,换一个普通充电宝的

网友A:
把8205的2脚和1、3脚任意焊在一起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8205的2脚和1、3脚任意焊在一起应该可以。

不行  我焊接了  没有反应也没有输出  我发图你看看是不是焊接错了?

楼主:
短接8205不行

网友B:
我对这个事,心里真的挺反感的。

楼主:
我最终选择了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个事,心里真的挺反感的。

又不是故意不给人还  只是偶然间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接8205不行

共享不输出与8205无关 8205是保护电池的 查升压IC原理图看怎么跳过单片机输出

网友:
也不知道下边这些触点是干啥的,那么多个

网友:
很多用了充电宝去换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操作  以为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上去就可以拿走该充电宝了

网友(2023-02-07):
引用 网友C:
共享不输出与8205无关 8205是保护电池的 查升压IC原理图看怎么跳过单片机输出 ...

有时候也要短接控制输出端的8205。这个是mos管,输出口旁边的8205不是用来保护电池,而是用于输出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