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快充SW3518S,SW3519S DIY

楼主(2020-05-30):
前段时间看到论坛里有人DIY这个,然后我也跟风去淘宝买IC回来画板了

电容,电感,MOS是现有的所以就按着手里的元件画板了
由于有些场景正负可能经常颠倒,所以输入使用了四颗肖特基做整流桥

3519S输入电容正极漏接飞线焊电流采样电阻手里只有10mR的所以只能两颗叠焊

由于画板的时候IDA脚位漏了一颗电阻只能飞线了
我充华为发现漏了那个电阻也能快充,但是保险起见还是飞线焊了上去

网友A:
qfn怎样才能焊这么漂亮啊   我怎么焊 qfn芯片侧面都不粘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qfn怎样才能焊这么漂亮啊   我怎么焊 qfn芯片侧面都不粘锡

中间焊盘烙铁上锡,涂上少许助焊剂,风枪吹融锡后芯片放上会自动对位,等板子冷却后刀头烙铁拖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怎样才能焊这么漂亮啊   我怎么焊 qfn芯片侧面都不粘锡

1烙铁头对着焊点锡线往里怼
2弄点松香放到焊点位置然后加锡拖焊
3烙铁头先粘锡然后插松香里拿出来对准焊盘快速拖焊

一般情况下侧面焊不好应该是烙铁头的原因,芯片氧化除外

网友:
3519s多少一片?

网友B:
这两款芯片的VOOC协议是“假”的,电流最大3A多一点,和原装方案差距很大
新品移除了对VOOC的支持,而且最大输出电流也降低到了3.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款芯片的VOOC协议是“假”的,电流最大3A多一点,和原装方案差距很大
新品移除了对VOOC的支持,而且最 ...

不是很了解,还好我只是用来充华为机

网友C:
3519因为内置MOS,所以容易坏啊,我做了4个坏了3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519因为内置MOS,所以容易坏啊,我做了4个坏了3个

按PD协议,是不是可以把最大值写进去,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519因为内置MOS,所以容易坏啊,我做了4个坏了3个

你的pcb设计或者焊接是不是有问题?我焊过好几片3519,上过5A,20v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PD协议,是不是可以把最大值写进去,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坏了

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pcb设计或者焊接是不是有问题?我焊过好几片3519,上过5A,20v都没有问题 ...

焊接没问题的,pcb是按厂家发的电路图画的,

网友F:
您好,芯片PDF和PCB文件能提供下吗,现在正在学PADS,想研究一下,如果可以,麻烦发我邮箱,非常感谢40715335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芯片PDF和PCB文件能提供下吗,现在正在学PADS,想研究一下,如果可以,麻烦发我邮箱,非常感谢 ...

给你邮箱发了我之前向珠海智融科技要的pdf跟pcb文件,如果有其他问题建议你直接问下他们,珠海智融科技官网有他们联系方式

网友:
可惜不支持华为40w的高压SCP,还有电感还是有点大,频率要在高点就好。

网友G:
SW3518S苹果PD,华为P20超级快充我都测试了,正常

很佩服楼主焊接手艺,与胆量

个人玩,自己DIY你不担心万一PCB质量或者某个元件质量问题

你考虑故障问题排查了吗?

总之,佩服胆量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G:
SW3518S苹果PD,华为P20超级快充我都测试了,正常

很佩服楼主焊接手艺,与胆量

这两电路也没几个原件呀,排查故障就算一个个原件去测量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2020-08-07):
楼主有3519的PDF不

网友:
这个电容好像是哪种低内阻的吧,需要这么高级的电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