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科鲁兹油门踏板总成拆解,竟然是电阻电位器

楼主(2020-05-30):
玩赛车游戏,买了一套科鲁兹的他板总成改装了连电脑,刹车离合都是电位器,直接就可以连接到控制板上去了,
但是这个油门,有点儿意外,我原来以为油门是电压信号输出或者数字信号输出,没想到竟然还是电位器
很神奇,电阻膜是怎么做到用几十年不坏的呢

网友:
里面有两个电位器作备份

网友:
我的车就是小科,看来油门还得悠着踩

网友:
你说的用几十年不坏太夸张了吧

网友A:
电动自行车都用的霍尔,这个还用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都用的霍尔,这个还用电位器

电位器远比霍尔靠谱,还不需要供电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工业上用导电塑料电位器,又名角度传感器 寿命挺长,不过动作频繁还是非接触的好。LZ这个看着像碳膜看着不咋样!

网友:
霍尔的比电位器的便宜好吧

网友:
点火高压干扰其实很厉害,用霍尔万一干扰了一直地板油就麻烦了,一般汽车的还是阻性元件居多
你去拆了节气门里面的位置传感,一样是电阻的,这东西都是密封防水的设计,所以不容易氧化硫化或者被污染,真磨损坏了车早到大修的日子了

网友:
我的车也拆开看过,里面有备份的,坏一个车能用,就是跑不快了

网友:
这个两个互为备份,踩下油门,一个是增加电压,一个是减少电压。

网友B:
你拆开bba的油门也大概率是电位器,博士的ecu都是这么配的,一个踏板2路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开bba的油门也大概率是电位器,博士的ecu都是这么配的,一个踏板2路电位器 ...

做汽车控制系统的就 博世 德尔福这几家。

网友:
汽车上的电子设备还是可靠性为主要设计目标,电位器的受外界干扰要低吧

网友:
你把它拆开后它的寿命就打折了

网友(2020-08-06):
可靠性不知怎么样

网友:
电装的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要求就是10亿次左右的可靠性

网友(2021-08-07):
电阻精度高啊,基本电子油门踏板都是这样的,电信号转pwm信号到ECU,包括节气门位置信号也是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