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白求助整流桥堆型号

楼主(2020-05-30):
一个低音炮,正用着发现冒烟了,小白当时有点懵还有点兴奋。
浓烟滚滚,拆开一看是整流桥堆烧了。

联想LXH-Q3146M

双12.5V1.25A变压器

4欧15瓦4寸低音喇叭

比较简单的2030+4558配置

烧的字迹不是很明显了,有大神能看下啥型号不。

网友:
功率不大,随便啥型号,6结尾的806,406,606?

网友A:
KBP301 KBP304 KBP307 KBP310都行
左面的功放IC似乎也烧了
不然不会炸桥

网友:
100V5A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还是后级有短路造成的,查了没有

网友B:
随便一只50V5A以上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只50V5A以上的都可以。

找了个旧的,大小不一样,针脚还短,没法插上去,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BP301 KBP304 KBP307 KBP310都行
左面的功放IC似乎也烧了
不然不会炸桥

慧眼如炬,确实有个2030的针脚变黑,应该是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慧眼如炬,确实有个2030的针脚变黑,应该是烧了。

你那里市电电压可能偏高
要换就两只一起换,否则另一只也有隐患
买TDA2030A,正品后缀带A的,耐压达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