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益定时插座拆解修按键

楼主(2020-05-30):
当年天猫精灵的控制插座还要30多大洋的年代
买了好几个品益的定时插座
都已经光荣了
那个时候还不咋喜欢折腾,就扔一边了。

现在搞卫生突然就翻出来了,按键按不了。
目测按键问题,拆吧,修吧

拆开再按按键试试,正常使用。
比想象的好,不用换元件

再看看电路板,也没啥异常

原来是外壳机械故障
按钮跟外购连接的尾巴变形了,按钮跟按钮孔摩擦卡紧不回弹
把连接的尾巴弄掉就好了,按钮也不会脱落

网友A:
看上去还是10小时机械款最小分度值精细一些,好像半小时精度,缺点只能一个方向拧,反着用力拧会扭断齿轮。还有数显款防过充插座直观一些,精度一个小时。百年牌时控插座质量不错,好几年没出问题,顺便内置倒计时模式,可设置到分钟一物两用。

网友B:
这个按钮问题是通病,我也是,弄开改了下就好用了。这种定时器真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是10小时机械款最小分度值精细一些,好像半小时精度,缺点只能一个方向拧,反着用力拧会扭断齿轮。 ...

现在都用智能音箱语音控制的了,天猫精灵的控制模块控制开关最多最便宜,还能定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钮问题是通病,我也是,弄开改了下就好用了。这种定时器真心好用。 ...

是挺不错的,给机械风扇定时、电瓶车充电、手机充电,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钮问题是通病,我也是,弄开改了下就好用了。这种定时器真心好用。 ...

俺的也是一样的毛病,自个改了一下。定时器连接拖线插排,两个电动车同时充电,有这定时器,电池不会充鼓,更不会自燃。

网友:
加弹簧就好

楼主:
不用加弹簧,把连接的尾巴剪掉就好了,
开关会把塑料按钮顶起来的,不会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也是一样的毛病,自个改了一下。定时器连接拖线插排,两个电动车同时充电,有这定时器,电池不会充鼓 ...

用上这定时器,不会影响充鼓,也不会影响自燃

网友:
真不错,给机械风扇定时、电瓶车充电,很好用

网友:
其实是倒计时插座,定时插座功能要强大许多,每周定时开,定时关。

网友:
同款,我的电容爆了,楼主拍下电容型号,看看是耐压400v还是630v多少uf的?

网友:
还是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