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一个5V电源,不知道哪里故障。电路发羊癫疯,时好时坏?

楼主(2020-05-30):
今天路过废品站,转悠了一下,发现废品站师傅都把很多收来的LED筒灯砸了,分解成好几部分,分类回收。很多都是好的能用的也被砸了。唉。顺便捡了一个5V2A的TPLINK的电源,已经剪线了,估计是不能用了。回家一测,果然不行。

电路图如下。不知道哪里的毛病。测量的那个大电容两端是308V直流。黄色的变压器输出侧,好像没有电压。输出侧的电容两端没有电压。最后一张是芯片UC3843B的。电源芯片。测量了一下电源芯片的7脚VCC跟5脚GND之间,只有8伏的电压,查了手册应该是13V的才对。是不是电源电路出现问题了。导致芯片不工作啊。
放下好几天,再来插上电源检查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滋滋的声音,说明那个变压器是好的了。此刻赶紧测量一下输出,是5V的了。但是表笔接触到3843的管脚想测量一下电压时,突然没有声音了。说明电路元件存在问题。不知道是哪个元件的问题。现象好像是不稳定,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工作,但是一测量3843或者任意一个地方,就停止了。莫名其妙啊。

网友:
主查保险丝与TR(图上标的)

网友A:
这东西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坏了吧

棕色的大电容下面的确有一个八脚的芯片。不过被胶覆盖了。除掉了胶,发现是UC3843B芯片。测量了一下VCC电压为8V,应该是13V。估计不起振了。

网友B:
输入保险没炸,高压部分问题不大
不要通电,测一下5V输出正负间阻值,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保险没炸,高压部分问题不大
不要通电,测一下5V输出正负间阻值,是不是短路了 ...

看色环是220欧的,测量一下没有短路。输入保险没有问题。高压部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坏了吧

好像是给芯片供电的电路有问题。VCC电压不足。本来是13,结果是8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给芯片供电的电路有问题。VCC电压不足。本来是13,结果是8

查一下7脚线路上的启动电阻有没有问题,电容有没有问题,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3843的7脚滤波电容,以及降压电阻

网友C:
3843是低压启动的,8v基本可以启动,查8脚5V在不在,感觉场管大概率坏了,3843损坏概率看在8v上小些
如果场管坏了,栅极的电阻,和对地的电阻,一般也保不住了

网友D:
哈哈,怎么跟我手上坏掉的一模一样,是不是D-Link打印服务器的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怎么跟我手上坏掉的一模一样,是不是D-Link打印服务器的电源啊

的确是DLINK的电源吧。你是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3是低压启动的,8v基本可以启动,查8脚5V在不在,感觉场管大概率坏了,3843损坏概率看在8v上小些
如果场 ...

8脚的5V不在了。场管就是那个三极管黑色的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8脚的5V不在了。场管就是那个三极管黑色的大的?

对  3843需要换,场管量量是不是穿了,如果穿了,对地电阻,与3843之间的电阻电容都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3843需要换,场管量量是不是穿了,如果穿了,对地电阻,与3843之间的电阻电容都要检查 ...

放下好几天,再来插上电源检查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滋滋的声音,说明那个变压器是好的了。此刻赶紧测量一下输出,是5V的了。但是表笔接触到3843的管脚想测量一下电压时,突然没有声音了。说明电路元件存在问题。不知道是哪个元件的问题。现象好像是不稳定,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工作,但是一测量3843或者任意一个地方,就停止了。莫名其妙啊

网友:
是否起振,插上电源后马上断电,测滤波电容电压下降速度就知道了。
然后查一下,3843的启动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DLINK的电源吧。你是哪里坏了?

我是空载有5V输出,一接上负载就掉到0V,带不起负载

网友:
你背面都没翻过来, 你要是翻过来好多人一看就会告诉你哪个引脚虚焊了, 重点变压器

网友:
看看3843第七脚供电的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