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一堆家里老人玩剩下的

楼主(2020-05-30):
他总鼓捣电路,搞大功放,弄了一堆元件,这些都是他说有些毛病的,还有一堆没毛病的火花塞等改日再上

网友A:
老人呢?谍影重重4?

网友B:
鸡蛋大小的变压器,这是搞大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鸡蛋大小的变压器,这是搞大功放???

鸡蛋矩阵,大功放

网友D:
3元6个扔给回收站。

网友E:
烧坏那么多估计纯正瞎摆弄而已,连基本的常识都不了解。

楼主:
一堆火花塞,还有几个比这白色的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人呢?谍影重重4?

其实一些没怎么坏他就不用了,前两天他那个3千多买的液晶电视(LED背光的)突然黑屏,他就要扔一边重新再买,我打开看了就是电源板烧了,我装车送去修理,花了60修好了,如果在网上买电源板换的话,该型号电源板最便宜的要70+12运费(只有一家这个报价,其它都90多到200多),所以这些变压器在懂的人手里可能不需要多少钱就能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蛋大小的变压器,这是搞大功放???

还鸡蛋大,你家鸡蛋这么大吗?请仔细看看,这些不少都很份量的,且大部分都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鸡蛋大,你家鸡蛋这么大吗?请仔细看看,这些不少都很份量的,且大部分都比较好 ...

好吧,我说错了,这变压器有鸭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鸡蛋矩阵,大功放

我家这老人用东西比较费,电路里不安装保险管之类的,什么东西基本用不了多久就扔了再重买,唉!我已把他用坏一点的两辆全封闭三轮棚车基本修好了(一辆是白洋淀残摩水冷轴传动的,另一辆是路豹电动三轮),也就是自己网上买的全面换新的全车大线,三轮液压碟刹配件及带油量、档位数显、转速、里程和电门锁及各状态指示灯,大灯、尾灯及自己购买的防冻液、刹车液,机油和齿轮油等花了些钱,电动车连这些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元6个扔给回收站。

漆包线、硅钢片等大多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坏那么多估计纯正瞎摆弄而已,连基本的常识都不了解。

他电路都不装保险,老人那个年代都兴自己装半导体,后来是装黑白电视,再后来是自己维修彩电(显像管那种)和录音机,就是看无线电杂质还有其它电路的书,老人用东西超费,电烙铁用坏几十个(都是电子市场实体店买的),而我这么多年连一个网上买的普通电烙铁还没用坏呢

楼主:
这是前几天我花60元修好的42吋三洋液晶电视,买时花了3000的,要不是我拿去修理,他差点又买个新的,以前还有海尔强排燃气热水器(3000多买的,带数字显示触摸操控的),他也是要重新买,我拆开看了,现在3000左右的都只有2个电磁阀,而这个有4个,因此恒温性能更好,我网购点火器换了不行,还是有时不爱点火,最后我换了控制板彻底解决了问题,还用网线把显示操控触摸屏拉到卫生间,这样它就比市场卖的4-5000的还好用,因5k的带遥控自动恒温热水器遥控器还要电池,而我这不需要电池,低压电显示操控屏直接安装在洗澡间,再不用不知道是否点火而不停的放水,或脱了衣服淋湿了发现温度不合适再忍着寒冷和走光的问题去厨房调节温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前几天我花60元修好的42吋三洋液晶电视,买时花了3000的,要不是我拿去修理,他差点又买个新的,以前还 ...

而网上买控制板自己换上只花了110+15运费就避免了他再花几千买套新的了

网友:
一堆垃圾!丢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说错了,这变压器有鸭蛋大小。。。。。。。。

12×2 2.几安。48W大的功率啊。果然是搞大功放。那些几百上千瓦的叫什么。

网友G:
真不明白60元修液晶电视是如何生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不明白60元修液晶电视是如何生存的

人家已经维修显示器好多年了,不直着这点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2 2.几安。48W大的功率啊。果然是搞大功放。那些几百上千瓦的叫什么。

那叫超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