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灯泡从哪里下手可以无损拆解?

楼主(2020-05-30):
请问这个灯泡从哪里下手可以无损拆解?

网友:
半透明灯罩有卡子,卡在白色塑料里面
撬就行,手法好就能无损

楼主:
谢谢!用平口螺丝刀来试试

网友A:
风枪100度左右加热接缝处,温度不具体,自己掌握只要外壳不变形温度自己调。加热一段时间后,使用橡胶手套增加摩擦力,用力拧两端,基本就能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枪100度左右加热接缝处,温度不具体,自己掌握只要外壳不变形温度自己调。加热一段时间后,使用橡胶手套 ...

只有电吹风啊。

网友:
大拇指摁上盖与灯罩连接处,拆完请拍个照片上来哈

网友:
沿着边边按压就行了,很简单的就能打开啊,打开了用小起子抬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