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今天试着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按键抖动

楼主(2020-05-30):
学习单片机的时候,一直知道按钮抖动的问题。有了示波器后,实实在在的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了。

网友:
就是说按键都有接触不良/接触电阻的问题?

网友:
跟 “开关” 的类型也有关系吧?

图中这种里面大概是锅仔片?

如果是微动开关的话,
波形应该会不一样的吧?

网友:
鼠标里的微动使用久了,单击变双击,就是抖动。

网友:
开关、按钮、继电器等等触点都有回弹,正常

时基250微秒单次抓波
楼主是20ms时基?
如是20ms,那楼主的按钮触点是氧化后接触不良产生的杂波(不是回弹波)

这是触点没有氧化的波,在这个时基是看不到回弹波的,
只能看到触点氧化后产生的杂波

网友A:
示波器,很多人买不起啊

网友:
反正我买不起。

网友:
感谢分享!要学习要购的工具太多了。

网友:
可以买个便宜的,学习用用

网友:
大赞 钻研精神啊

网友B:
一般来说1 2 千的够用了。好好存钱还是可以买一个的。如果有需要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很多人买不起啊

普源入门级比手机都便宜

网友:
买得起手机就买的起示波器   只是消费理念不同罢了

网友:
想买个2手的,能200-250M的最好,不过都过一千。 能800+最好了。现在在闲鱼蹲。
不知有没有高手有渠道?

网友(2022-06-10):
好,这样从理论上看到了抖动了
牛逼闪闪滴!
赞!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1 2 千的够用了。好好存钱还是可以买一个的。如果有需要的话。

观看按键抖动波形的话,必要的性能指标是多少呢?示波器带宽、采样率什么的要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