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洗博士9DF充电钻

楼主(2020-05-30):
在旧收购站用儿童车不存电电瓶加两块钱兑换来的,电池只有1V多。
临时用摩托车电瓶试机,正反转均为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就被扔到旧收购站了。
现在这个原电池怎样充电?或有可能已充不进电,
上图了。

网友A:
电池包不是原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包不是原配呀

那就不知道了,电池能随便找个12V电源充电吗?

楼主:
充电时我想找个铁盆盖着,再在盆上压上几块砖,防爆

网友B:
12v充电器充不满,先充一下看看能充进去不?不行就得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充电器充不满,先充一下看看能充进去不?不行就得换电池了。

好的,多谢。

网友:
这个是镍镉电池的啊。我还有一把老的电池有问题的扔那儿呢。

网友:
放多久了都不知道,不过电池这个德行了肯定没用了,建议先换了再说...

网友:
电池都变质了,还充什么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

别客气。

网友:
电池都漏液了别折腾了,改3串18650动力电池。

网友:
自己改锂电吧

网友:
铁屑咋清理干净?

网友:
改12V锂电吧,三串18650,加个保护板。

网友:
改锂电吧 改好了相当于白得一个虾牌

网友:
电机没事就换个锂电池用吧

网友:
博士不是博世。

网友:
楼主是高人哦,能够从容拆开机械部分就不简单。
这肯定是单位的工具,没人注意维护保养。电池基本可以认为报废。再买新的锂电吧,有现成的,也不贵。
更换电池,会非常好。

网友:
没追求,也不顺口。收个院士。多收几个,中科B院。有锂电就改,没有就改电子变压器,120w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