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闲来无事拆修2个中维CLOUDSEE HA220-H2,附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0-05-30):
朋友店里2个中维JVS-HA220-H2有段时间不工作了,前几天有时间去给他换了乐橙的,这两个就送我了。

据说原来是升级了一下就不工作了,难道是升级中断电了?去中维网站找到了个TF卡修复固件,结果还是没反应。

拆开看了下,是w25Q64FV的rom,买个341A刷下试试吧,早就想买个,一直觉着用不上,趁这个机会买个吧

用夹子擦写了好几次也不行,怎么都是空的,看来还是得焊下来刷了。
顺利刷入,校验正常,焊回去一试,还是不启动,原来还亮的网络灯也不亮了。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不是还有一个吗?再拆一个,也许是ROM芯片有问题呢?
就要点擦除时,想起读一下里边写了什么,发现ROM里的文件并没有修复固件的文件头呀,难道要改下文件?反正是烧录,大胆开刀。
擦除,刷入,校验,一切正常,焊接回去,通电,开机,
网络灯亮了,还是滤光片响一声,没反应了?正要放弃,咔咔,滤光片又切换了一下,有戏呀,插上网线,搜索......
出图像了。第一次用编程器,还算成功,开心。
提醒用这款摄像头的朋友,不要升级,最新在线升级的固件有问题,升完必挂。(又测试了一次,升级没问题了,最新版本是2.2.5425)

分享下我小刀的固件,焊下rom,编程器直接刷入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20-6-27 14:07):
升级的固件2.2.5425读出来了,放11 楼了

网友A:
如果类似F68运动相机同款联咏96660支持1080线每秒60帧,三分之一英寸三星感光片才有必要修。

网友B:
升级固件有问题,厂家也敢挂在服务器上?没测试人员?

网友C:
LZ有乐橙TP1的固件么,好像是TP1C

网友D:
厉害,可以修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类似F68运动相机同款联咏96660支持1080线每秒60帧,三分之一英寸三星感光片才有必要修。 ...

是呀,这个才100万的,修出来也用处不大,就算借机买个编程器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固件有问题,厂家也敢挂在服务器上?没测试人员?

反正我试了一次在线升级,又挂了,不知是不是方法不对。反正能用就不升了吧,100万的头怎么升也上不了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可以修改固件

瞎试的,死马当活马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乐橙TP1的固件么,好像是TP1C

没有,他们客服应该有吧,乐橙用的少,萤石的一般客服都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固件有问题,厂家也敢挂在服务器上?没测试人员?

还真不好说,这几天海康的某款录相机也提示在线升级固件,新固件会导致原先正常连接的头全部“失联”,需要把它们的协议改成ONVIF才能识别

楼主:
闲着没事读了个最新固件出来,2.2.5425的,有需要的可以直接试下这个版本的

网友(2020-08-04):
这款用的是什么CPU方案的?

网友(2020-10-19):
没有M币了,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