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ROSE 拆解』抢救泡水的乐家盒子。

楼主(2020-05-30):
盒子是上次去废品站和废品站老板要的。
由于头天晚上下雨,所以这盒子一拿起来,顺着网线口,USB口就开始流水。
废品站要来的充电宝和盒子。

到家先拆的充电宝,毕竟里面有电池。
拆完充电宝开始抢救盒子。
整个盒子里面积水相当严重。

背面四角四个螺丝。
相机由于CCD有灰,所以拆开清理过,不过清理的时候不小心吧红外滤光片擦花了。
索性就直接扔了。拍这盒子的时候惊奇的发现居然透视了。。。
肉眼是看不到里面那个轮廓的。

方正宽带定制的。

开盖,比想象中的情况好点。虽然水有点多,但是还没有腐蚀的迹象。

盒子里面是一大块铁板。相当有份量!
不过好在这铁板除了配重还充当了散热片。

主控的屏蔽罩外面有导热垫,正好压在铁板上。

掀开屏蔽罩,里面还有导热垫。虽然热阻高,但总比没有强。

这面看也没有腐蚀的迹象。
把电路板整个放到纯净水里,用刷子刷洗。
没有超声清洗设备,几个BGA芯片下面洗不到,只好用小水泵从芯片侧面冲洗。

彻底洗完以后加热烘干,BGA芯片用热风枪从芯片侧面吹。
主控晶晨的S805双核1.5G。

两颗512M内存。

镁光4G闪存。

8188无线。

DC-DC

还是DC-DC

背面零件较少,只有一路DC-DC。

通电,指示灯亮了。

看电流变化应该是正常的。

隔天接上电视,画面正常。

不过这盒子好像刷机包不太好找,破解有难度。

网友:
还算不错,不像中国移动的那些运存都是划线片、大s、黑片

网友A:
后期的品胜没啥隐藏亮点,初期品胜7500毫安时指示灯低配版,运气好能收到三串锂电池,接电脑风扇正合适。品胜LCD电库7500三串锂电池组,1万老款两串锂电池组,新款跟楼主类似并联锂电池组,电路方案比较早,没有小米10400插负载检测自动输出。

网友:
吹吹下,拍拍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水很轻微嘛,有时间把我修的AP发出来让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水很轻微嘛,有时间把我修的AP发出来让你看看

整个泡在水里的。。。都擦干净了,看不见水了,可不轻微么

网友C:
这么厚的盒子都能透视,那能穿透衣服拍到里面的人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厚的盒子都能透视,那能穿透衣服拍到里面的人体吗?

不能。想啥呢。。。

网友D:
呵呵,这个盒子闪存是4G的吧。

网友:
洗洗刷刷吹吹焊焊,果然是江湖上一直没失传的绝招啊。

网友E:
这盒子第一眼看还以为是羽博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盒子闪存是4G的吧。

刚看了下F,确实是4G。。。
网上查这盒子说是8G。。。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F,确实是4G。。。
网上查这盒子说是8G。。。

晶晨芯片通刷的,看一下配置一样就能刷顶多就是区分nand和emmc还有无线网卡驱动不同,电脑USB线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个泡在水里的。。。都擦干净了,看不见水了,可不轻微么

我发帖子的时候@你,你看看咱俩谁的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期的品胜没啥隐藏亮点,初期品胜7500毫安时指示灯低配版,运气好能收到三串锂电池,接电脑风扇正合适。品 ...

这是哪个片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盒子第一眼看还以为是羽博充电宝

在废品站看到时我也以为是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帖子的时候@你,你看看咱俩谁的严重

比谁的严重?不懂你啥意思啊!

网友:
背板肉眼咋一看是黑色的,仔细看确实有点透明,半遮半露的含蓄美

网友:
超出打赏总额
超出打赏总额
超出打赏总额

楼主:
上一集的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