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华为HG8340M光猫附送的电源适配器。做工还行?

楼主(2020-05-30):
移动送的桥接型光猫HG8340M,电源有较大电流声,拆了看个究竟,感觉做工还行。

全貌

标签,输出是12V 0.5A

DC头,有一半是塑料覆盖

卡尾,

线是标称26awg,感觉细了点,不过对于0.5A还是够用的

开拆!!

全貌

这个做工还不错啊,

保险丝T5AL250V

输出端滤波电容 16v 680uf

这里还带一个NTC热敏电阻

电容450v 10uf

背面

丝印 LNK626DG

AC跳线,有灌胶覆盖

就拆到这,欢迎讨论。

网友:
那个热敏电阻什么作用?过热断电保护吗?

网友A:
应该是保护作用,低温时热敏电阻大,整体电流小,电源正常启动后,温度上来了阻值下降,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作用,低温时热敏电阻大,整体电流小,电源正常启动后,温度上来了阻值下降,正常工作 ...

跟九几年节能灯类似的软启动,前几年我在中关村中发买的5伏2安电源,NTC变成了飞线,空载发热过流烧管,知春买的5伏5安也空载发热,省掉NTC预热电阻插电闪光,还好输出端有PTC热保护电阻,北京夏天长时间3安会变成高阻态过流保护,需要断电几分钟上电恢复输出。

网友:
只能说一般。。。。。。。。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这种大品牌网络设备原配电源适配器,大多是大厂代工,比较耐用。

网友:
不错了,最低成本的比较可靠的方案
输入NTC是缓冲电源,保护桥堆,不然桥堆电流上百安,通常这里是个低阻电阻或者省掉
防过压的压敏电阻也有,电感也有,保险也有,6W的输出配10uf的电容也基本可以

网友:
输入NTC是缓冲电源

网友(2021-10-04):
我的一个一样的,坏了,没有直流输出了。考虑修一下,拆开看没有明细烧损器件,能给点维修思路吗?

那个直流输出,正负极之间跨接一个102电阻是什么原理?
而且高频变压器输出端,只是半波整流,也太寒碜了。

已经研判了,变压器次级短(开)路。

原边肯定是好的,测试时从插座上拔下来,然后不小心碰到了电路板,被高压残电给电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