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电阻档精度

楼主(2020-05-30):
总算从老家回来了,测一下UT136B+的精度吧,觉得挺好用的,就又搞了一块,不在乎是否因为用块国产表就被鄙视啦。拆机见下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181&mobile=2
先说不爽的,表笔0.082*Ω,一对是0.16*,明显是去底数了。画蛇添足,抽空开个帖子讲讲电阻和电容档的底数。

100Ω

1kΩ

10kΩ

100kΩ

1MΩ

10MΩ

再来个电容的2μF

校准电容是diy的

再加两个电阻,小电阻精度

1kΩ塑料块

两只1kΩ并联,500Ω,线性不错

网友A:
  是电阻箱不准,做成2个表显示不准确,电阻箱在0.5时,一个表是0.5舍,另一个是0.5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箱不准,做成2个表显示不准确,电阻箱在0.5时,一个表是0.5舍,另一个是0.5入。 ...

不是电阻箱不准,是表的误差。这个电阻箱可不常见,798的,不是ZX21那种大路货。

网友:
这婊子表现不错。。。。。。

网友B:
电阻箱好,表好,电熔焊,电桥好!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箱好,表好,电熔焊,电桥好!都好!

想想还是要说明一下,不能误导了大家,136b+是经过调整后才达到这个性能,本着尽量少动烙铁,保持原有器件的原则,调整包括调整了分压网络中的一个电阻,调整了100Ω基准电阻,校准了小电容档,补偿了电容档0点,调整了电压档过压保护。没有换积分电容。
不过还是要推荐这个表,看着写了挺多其实真正动的地方很少,这块表的底子很好,即便要调整动的地方也并不多就可以达到1个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想还是要说明一下,不能误导了大家,136b+是经过调整后才达到这个性能,本着尽量少动烙铁,保持原有器 ...

能说明下怎么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明下怎么校准吗

如果你指的是校准,那么就是按dcv,acv,dca,cap的顺序接到标准源上校准。
如果你指要动烙铁的打磨,需要具体分析,至少要先提供400Ω-40MΩ共6个档位的电阻测试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指的是校准,那么就是按dcv,acv,dca,cap的顺序接到标准源上校准。
如果你指要动烙铁的打磨,需 ...

好麻烦,还是算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麻烦,还是算了,哈哈

如果没有比较全的基准和标准想校表的确有点困难。

网友:
打磨的真好,赞

网友D:
这表是这一价位最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是这一价位最好的吗。。

以我个人所见是百元以下最满意,200元以下基本也是
我选表首先是安全,可靠,然后是功能,精度,速度。
这表220v以下用是可以的,但还做不到除电流外任意档插220V。既然要推荐还是要把缺点讲清楚。这表电压档没有600v以上过压保护,400欧电阻档在0.2欧以下去底数,电容档在4000pF零点补偿不太好,没手动量程切换,电池电压对精度有一点影响但不超标,保险丝分断能力只有250v cat2,没rms。我用万用表应该是比较挑剔的,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不算啥。
别看我挑了这么多毛病,但这是我20年来第一次再买国产表,这表的电路我是很认可的。

网友:
低电阻去底数,确实不好。
本来自己可以用相减法测小电阻的,一去底数相当于废掉武功了。

网友:
真正的大师才调校得这么好

网友E(2020-07-15):
你好,也买了一块UT136B+ 测直流电压,三块表量9.46-9.47V。UT136B+量出来只有9.43V。问商家说在正常误差范围内。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想自己重新校准一下,不知哪个电位器是校准直流电压的,,直流电压220V 也有一度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也买了一块UT136B+ 测直流电压,三块表量9.46-9.47V。UT136B+量出来只有9.43V。问商家说在正常误差范 ...

出厂精度应该挺高的,我的只低一个数,最好不要动。如果动,PCB上标的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我个人所见是百元以下最满意,200元以下基本也是
我选表首先是安全,可靠,然后是功能,精度,速度。
...

应该是百元内,自动档里首选。

网友D:
京东搞活动90元一个,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京东搞活动90元一个,还不错。

拼多多有75元的。要2020年的,感觉蜂鸣声比19年的声要大一点。昨天晚上拆机校准了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