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旧飞利浦排插,看是真是假。

楼主(2020-05-30):
一个老飞利浦牌差用了很久,插头松动。

这表情看来是有点年头了。

侧面材料已经开始退化

明明他已经看不是很清楚了。

用了坑爹型的螺丝。

开盖做工很是失望,没啥亮点。

仔细看了下居然没有焊锡的痕迹,这是什么工艺?大家科普一下。

再看一下这张也是都没有焊锡的。

网友:
  还需要看真假?

网友:
压焊,前几年不少插排用这种焊接方式

“压力焊是典型的固相焊接方法,固相焊接时必须利用压力使待焊部位的表面在固态下直接紧密接触,并使待焊接部位的温度升高,通过调节温度,压力和时间,使待焊表面充分进行扩散而实现原子间结合。”

网友:
这个焊接比用焊锡好多了

网友:
大概是超声波焊接,这种比焊锡要强一些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了,更差的都有,不过和现在的还是没法比

网友:
其实这货是真的,philips的插排真的就这个做工

网友(2020-06-30):
“压焊”是亮点,避免了锡焊高温下融熔脱焊故障,由此正牌不虚,手工作坊一般只有烙铁,做不出这种焊点。

网友:
我跟你说,千万不要买飞利浦的插座,我买了个200块的防雷插座,难用得怀疑人生

网友:
正如楼上大神们所说,这个还真是个大厂做的,小厂没有这种焊接工艺

网友:
早年的东西,这个做工已经不错了,现在除了照明还是不要碰飞利浦,都是贴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