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X万用表终极改造:改背光颜色+改锂电池供电及充电+改自动关机时间

楼主(2020-05-30):
本贴对众仪ZT-X万用表进行修改,实现了如下几个目标:1. 背光颜色从白色改为鲜红色。2. 供电由2节5号电池改为3.7V锂电池,并内置充电电路。 3. 恒定背光亮度,不随电池电量变化。4. 不用编程器设法把自动关机时间从5分钟改为4小时。

拼多多购买的众仪ZT-X万用表,实际付款109元。最多的时候3块表,陆续坏了,只剩下最皮实的UT61E。1块表不够用,遂购买此表。

ZT-X是反显的,黑底白字,背光常亮。一般的表示灰底黑字。

中英2本说明书,表笔,温度探头,收纳袋。

表笔这样的,护套可以拔下来,延长探针。

个头比UT61E小一圈,单手握持非常舒服。相比UT61E,ZT-X有如下优点:1. ZT-X靠按键切换功能,没有转盘,可靠性好。UT61E有一次乱档了,清理转盘才好。2. 体积小,重量轻,携带出去方便很多。3. 价格更便宜,但是很多功能的精度不比UT61E差,甚至更强。比如电压,电流,电阻,温度,非接触测量等等。4. UT61E的mA档和uA档是废物,mA档内阻高达10欧姆,如果测量200mA电流,压降达到2V!!!!!!,几乎完全没有用处!!!ZT-X的mA和uA档内阻小到降压忽略不计。5. ZT-X用5号电池供电,比UT61E的9V电池友好很多。并且二极管档仍然可以点亮LED(此处强烈吐槽福禄克,那么贵的表竟然连LED都测不了!!!)

当然ZT-X缺点也有:1. 反色显示并没有想象的好,费电,这块屏可视角度也不如UT61E,强光下效果不好。2. 反人类的5分钟自动关机,太短了,极其讨厌。重新开机也不会记忆原来的档位。虽然可以关闭自动关机功能,但是只对本次开机有效!!!不能永久生效。而且即使取消了,仍然每5分钟蜂鸣器提醒2次!!!注意是每5分钟2次,还不是1次!!简直让神经衰弱的人崩溃!!!!3. 自动挡反应比UT61E慢。电阻档读数很久才能稳定下来。4. 有一些不痛不痒的小bug。
电压和UT61E比有较大差异,也不知道谁不准。手里没有基准。一般是够用了,差0.01V绝大多数场合不用较真。

电流也有一些差异。

做工用料没什么大问题,除了是牛屎和无字IC。上方是24C02存储器EEPROM,存储了关键参数。右侧是换挡的继电器。保险丝是2个。康铜丝旧版本是短的,现在加长了,减小发热,降低温漂误差。电池仓塑料很好,一看就是花了钱的那种。

表笔孔有意思,右侧2个有块小板,这2个香蕉插座轻易拆不下来。

一些元件特写。

屏幕特别黑,还很大。

光秃秃的。屏幕的引脚间距和宽度非常大,避免短路或接触不良断笔画。好多表拆几次屏幕就接触不好了。

屏幕拆下来。

背光板。2侧各1个白光LED并联作为背光。

背光拆下来,一块极其窄的PCB上焊着LED。大概是1206封装大小。

原来的背光颜色不好看,一点特色也没有,白色微微偏蓝。想换成绿色,无奈手里的绿色贴片LED亮度太低,换好了有又拆了。蓝色亮度很高,但是需要很高的电压点亮,也放弃。橙色只有0603封装的,放弃。最好选择了电压低,亮度高的红色0805贴片LED。

换好是这样的,当然亮度还是不如原来白光的LED。暂时没有好办法,受限于体积,不破坏背光板很难把多个LED固定上去并且引线。

这样看着不错。

红色背光和红色外壳十分搭配,但是坑爹的这个透明罩反光极其严重,装好效果就差了。室内用着没问题。

强光下,额!!!!!

阳光直射,额~~~~~~~~~我的UT61E在哪里????????????

供电得改呀!背光常亮电池哪用的起?2.6V就低压报警了,充满电的镍氢电池都不行。只能改锂电了!手里正好有一个几年前买的3000mah锂电池,还自带保护板!

直接供电肯定不行,4.2V怕烧表。而且背光亮度随电压大幅度变化的问题会加剧!!!手里正好有几个以前公司拿的RT9013降压LDO!!!

5.5V耐压,2.8V输出电压,500mA电流,uA级别的静态电流,额,简直是量身定做啊!!!实测空载输入电流只有65uA,忽略不计了,不用担心跑电问题。

SOT23-5的封装太小,难以焊接。于是用SOP-8的转接板焊接。只需要几根导线,1个1uF输出电容。

实测输出电压真的是2.8V。替代2节5号电池接近完美。手里还有3.3V的稳压,权衡利弊用了2.8V。实测2.8V供电,二极管档也能点亮白光LED。而且稳压供电,背光亮度不会再变化了。我把背光限流电阻从10欧姆改成了15欧姆,实测背光电流43mA,这样亮度比较高。

肯定要内置充电模块啊,不然没电了要拆电池充电吗?库存多年的4056充电模块,1A电流。

全部接好,问题来了,充电模块固定在哪里?

看这电池!大小和厚度几乎是量身定做的,极其合适!你鞋多大,我脚多大!!!

本来想打孔固定充电模块,外部插micro-usb直接充。但是限于体积和我的手艺,放弃了。忽然发现电池仓还有一点厚度没有利用!模块藏这里完美。需要充电就打开电池盖,和换电池一样的。由于电池容量很大,很久才充电,不会太麻烦。

贴青稞纸保护电池!

充电中~~~~~~~~

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优质5号电池盒,嘿嘿

最烦人的5分钟关机参数就存储在这个24C02中!

根据坛友的帖子,地址0XFB存储了关机时间,为5(分钟),可以从0到255设置。最大255分钟关机,设置成0取消自动关机。看起来很简答啊!可是我没有编程器啊!!!怎么读取数据?更别提修改了!买个编程器?NO,NO,NO!买这个表就是为了贪便宜,要不然就选两三千的福禄克了。怎么能再加钱???

想了几个小时研究方案,最终想到了这个神器。这个用来把24C128内容擦除的,额,和24C02也差不多哦。改改程序应该能行。不用读取24C02数据到电脑再修改,直接在0XFB的地址写入数据就行啦!!!

存储器拆下来。

焊接到实验板上。由于没有办法备份数据,保险起见,先拿右侧的直插24C02测试。避免程序写错,把原来的数据写的乱七八糟。

接下来是漫长的程序修改~~~~起码比从头写快了10倍吧。保险起见,每一步通信都查验成功与否,通信失败直接退出,不再进行后续操作,避免破坏数据。最后成功的话蜂鸣器滴滴2声,失败则亮红灯。

一键即可修改数据!!!

最后当然是成功啦!只试验了四五次程序就改好了。然后成功写入数据240,也就是4小时自动关机。这样长时间监视电压也够用了,万一忘了关机,也不会把电耗光。

实际测试2小时没有关机,应该是搞定了!

完结!

网友:
牛A   牛C 之间

网友:
红色显示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A:
用绿色光是不是看更舒服

网友:
24C128清空器,这个算软文吗?不过写得好。

网友:
  电池和采样电阻 康铜丝之间不作绝缘?

测电流时不绝缘会有隐患的呀。
还有大电流时 康铜丝会发热的,那电池贴上就会被加热了。

网友:
问一句,为什么选择2.8V,没选择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绿色光是不是看更舒服

绿的更舒服

网友B:
我不喜欢红色,但想象中红色的在室外会好些,一直也想改红色的。但看楼主室外的情况。暂时不改了
另外楼主背光电流43mA ?
我是用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喜欢红色,但想象中红色的在室外会好些,一直也想改红色的。但看楼主室外的情况。暂时不改了
另外楼主 ...

阳光强烈,红色看着也会变白。毕竟阳光占主导。

网友:
老哥烧录程序的方法厉害啊,编程也是高手哦

网友C:
LDO还是有空载电流,而且反正是个线性降压,串个二极管就降下来了那么简单,还可以刚好适合低压检测。不过我很多3V的仪器都改成锂电池了啊,从来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还是有空载电流,而且反正是个线性降压,串个二极管就降下来了那么简单,还可以刚好适合低压检测。不过 ...

背光亮度会随电压变化

网友:
这个改造彻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亮度会随电压变化

电路某些地方会有基准电压输出比如2.5V,拿来接LED呗

网友:
ztx我都折腾坏一个了,返厂,换的新版回来
朋友的ztx拿来继续折腾,然后屏幕显示模糊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回头继续返厂。

UT61E的mA档和uA档是废物,mA档内阻高达10欧姆,如果测量200mA电流,压降达到2V!几乎完全没有用处!
这个不懂,61e返厂没回来,真没注意这个。

ZT-X的mA和uA档内阻小到降压忽略不计。
刚刚测了一下毫安档,0.18欧左右,真不错。感觉占便宜了啊,哈哈哈哈
我的ua档坏了,不知道具体多少电阻, 返厂回来再测量

5. ZT-X用5号电池供电,比UT61E的9V电池友好很多。
然后你还改成了锂电,哈哈哈哈

网友:
刚刚有测量了zt102的ma档,电阻1.5欧左右,看来是真不错啊
930万用表的2ma档,内阻107欧左右
20ma档17欧内阻
200ma档9欧内阻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看来老表确实有缺点的,现在新表改进了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还是有空载电流,而且反正是个线性降压,串个二极管就降下来了那么简单,还可以刚好适合低压检测。不过 ...

在电源电压略显高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说使用二极管降压,却不知道二极管降压最适合的地方。它最适合输入电压基本稳定,输出电流基本稳定的场合,经它降压后,输出电压才会基本稳定。如果你不要求输出电压稳定,那是特例,但是楼主的场合,应该要求输出电压基本稳定。

二极管的压降虽说与流过的电流不是正比的关系,但是在小电流(1mA上下)的场合,在二极管初始导通的区间,压降还是会随流过的电流明显(在0.几mV范围)变化的,这与LDO电路还是有明显的差距。

电流略大,二极管基本为一个等压降压的元件,如果输入电压比较稳定,则输出电压也会比较稳定。在楼主的场合,电池的电压并不稳定,变化范围约为4.2-3.6V。串入二极管后,万能表的供电电压变化范围为3.5-2.9V,这与楼主方案中,输出恒为2.8V(个人认为3V更好)有天远差别,决不能同日而语。

网友:
夜间用表和看恐怖片一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