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身大汗,换了两个整吸顶灯另换一个灯板,感觉还不错

楼主(2020-05-30):
小器鬼全家桶里的两小只,周末带回家了,今天换到过道上面,替下了两个灯管吸顶灯,可惜刚开始干活没想到拍照留念,拍了几张换好的照片。
其实huigu开始也准备只换灯板的,把原来的灯管拆掉,换上透镜灯板,想法很美好,可惜拆开旧灯傻眼了,旧灯通体全塑料,灯板没地方吸,还不如整体换灯。

说起装灯,一定要用电钻的,充电钻、手电钻、冲击钻、电锤huigu都有,电锤在父母家放着,冲击钻在地下室,心想手电钻加上多功能霸王钻应该可以,上次给爸妈家装窗帘轨道也是这个组合很容易搞定的。结果上去拆掉旧灯,点好位置开始钻孔的时候才发现,现浇的楼板真硬,手电钻是一点办法没有,哪怕霸王钻也搞不定,于是爬下来到地下室把尘封已久的冲击钻取出来,就是下面这个,眼神好的朋友可能能认出来,早些年最早把价钱降到五六十的就是这一把,不管是铜芯还是滤芯,临时用一下还凑合:

哪怕是冲击钻,加上冲击钻头,对付现浇楼板仍然无比吃力,每个孔要钻三次,每次钻5到10秒,钻头就需要到水里降温,钻头一入水“嗤”地一声冒一股水汽,太烫了。
一个灯3个孔,其中一个利用旧孔,新打2个,装这2个灯前后花了一个多钟头,赚了一身大汗。
这是装好的样子:

12W灯,比想象的亮,毕竟是大牌没有虚标,比后面换的灯板强多了,这个灯的拆机可以在帖子最后的连接里看到。

下午又把餐厅灯换了。餐厅灯去年已经改了LED,对,就是替换LED灯板,把之前的灯管拆掉,想办法固定上LED灯板,不过huigu换得比较奇葩....
这是去年换的LED灯板,4只不足功率的12W透镜灯板,攒在一起,因为同样不是金属底板,想其他办法吊在上面,别说,样子奇葩,罩上罩子亮度还不错,就是心里有遗憾,一直不满意,:

前几天趁活动撸了几个36W大灯板:

直径20多厘米,肯定够大,功率虽然有缩水,也跟之前4个小灯板绑一起差不错,于是,开工!
拆掉一串葡萄:

换上一张大饼:

因为也不是金属底版,还得想办法固定,正好,三根自攻螺丝把大饼夹住了:

点亮,暖白,还可以:

装上罩子:

点亮:

换灯完成,补一下后面这个大饼灯板拆机及相关图片:
2并36串共72颗3528灯珠:

铝基板,4颗磁铁:

标称36W:

拆掉透镜灯罩:

是恒流驱动:

铝基板厚度0.8:

点亮功率20.X瓦:

正好手头有一堆佛山照明的小功率电源,准备测试一下:

佛山照明的18-48串电源,电流105ma,标称8W,实测可以十几W长时间稳定使用:

拔掉原装驱动,焊线接上一个佛山驱动:

点亮测试,功率13.xW。由此推算,原装驱动电流大约在160ma左右,很保守,不过好处是发热低,手摸热但不烫,完全不用考虑散热问题:

莽一波,并上3个:

暴亮!  :

功率达到44W多,赶紧灭掉,烧坏就亏了:

顺便把这个佛山照明驱动给裸了,这个驱动别看电流小,但电压范围很大,用来测试或者低电流使用非常合适。
正面元件不多:

输出滤波耐压250V,侧面证明电压范围很广:

背面,因为背面有双面胶贴在外壳上,揭下来粘上不少胶:

完。

近期更新:>>
>>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 + 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
>>波斯帆布工具包15件套、欧腾8.9元VGA转HDMI转接线
>>一大箱LED驱动,养眼+ 9.8元2张飞利浦超级大鼠标垫,真的大
>>飞科14.9新国标插排,精致,铜色很正;0元购中国移动咪咕kindle拆包
>>17元飞雕新国标插排,16A翘板开关+截面积2.4平方铜片,少见的厚道插排
>>大功率LED球泡:2.9元5W小器鬼VS不缩水5.8元12W金雨莱;国产WD40
>>12元1.2米超薄橱柜灯、Lexman分控插排
>>6块钱的雷达感应灯泡居然铝板恒流、1.5元3只的多功能瓷砖钻头
>>14元8.5寸液晶手写板、4.8元缝纫机润滑油
>>7元2套玻璃胶工具、6元厨卫防霉胶、1元3W全铝COB灯
>>2.9透镜吸顶灯、5毛304螺丝
>>对比TCL和小器鬼活动款12W吸顶灯,小器鬼胜出?测朗科64g卡写30读70

网友:
打混泥土要用电锤,几秒钟一个孔。钻头不发热

网友A:
我怕换灯板麻烦,所以2000多买了一套,客厅 卧室 次卧 3个灯,半年了,蛮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怕换灯板麻烦,所以2000多买了一套,客厅 卧室 次卧 3个灯,半年了,蛮好用的。 ...

欧普照明的两室两厅套装,七百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怕换灯板麻烦,所以2000多买了一套,客厅 卧室 次卧 3个灯,半年了,蛮好用的。 ...

这价钱,绝对是土豪级别的,发上来展示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普照明的两室两厅套装,七百多点。

如果是正品欧普,我感觉700多的组合很可能普遍偏小,个头大一点的应该下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正品欧普,我感觉700多的组合很可能普遍偏小,个头大一点的应该下不来 ...

京东欧普自营搞活动特价加满减买的,两室两厅套装,客厅灯是90x60,卧室灯48cm(灯具都是调光的),歺厅是3头吊灯,这套装还赠送了一个平板灯。又买了2个平板灯,一个吊扇灯加集成风暖,一共花了1650。

网友:
两室两厅套装,现在这灯具分别的标价合计是1800多。套餐价格999,赶上活动还有满减。

网友:
麻花钻确实够呛,应该用麻花钻但头子是打瓷砖的合金头的那种钻头,其实灯板不灯板不说,我觉得那个面罩才是关键,普通的时间久了非常容易脏,或者发黄,话说第一次看到几个驱动并联使用的,见识了

网友:
现在小的吸顶灯,可以直接用免钉胶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价钱,绝对是土豪级别的,发上来展示一下呗

我自己也觉得贵,没办法 要做全屋智能。Yeelight 星轨吸顶灯套系 两室一厅的套装,基本功能都有,蛮好的。安装师傅来安装的,我都没在家,灯里面啥样我也没看见。Yeelight的筒灯是真心贵,全屋几十个。有点吃不消。

网友:
多余电源可以摆地摊卖掉挣零花钱,然后再买点80plus高效率认证同步整流恒流源。

网友:
可以借用以前灯的孔

网友:
都是非隔离恒流驱动,看着佛山照明驱动要比36W的原配驱动好一些。

网友:
看看能用多长时间吧。散热不行。

网友:
4只不足功率的12W透镜灯板,攒在一起-凑在一起的水平很高。楼主不说的话,我还说怎么灯罩里面-滴里嘟噜几串灯板,不像正规的接灯板的方法。

网友C:
还记得这个吗? 5.8元2个,标称24W,实测16W,两个并用32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记得这个吗? 5.8元2个,标称24W,实测16W,两个并用32W。

这个太神了,不得不赞

网友:
赶紧撸一把电锤